[健康] 拆解山寨太阳能自动上水控制器

楼主(2023-07-31):
得一个山寨太阳能自动上水控制器,黑色的外壳,拿在手里有点份量,首先开机检验再上电,防止发生意外:

真是黑科技呀,再生塑料,好在几乎没有异味。

上下壳直接间是插在一起的,没有螺丝

用放大镜才看清楚标牌,全电路板就属这个最重

好奇之下拆下来,哦,全封闭的,防水

在线测了没发现问题,上电,显示正常,之前家里的那个是液晶显示,这个是led显示,按键后显示也正常,按“上水键”,测输出继电器端输出16v,按“加热键”能听到继电器吸合声,
怪了,肉眼看到的是红色,但手机拍出来是淡色的?
========================
疑问:

这是本机四线内部的构造

这是从网上查到的知识,不知道2线的咋接在这个4线的上面?

网友A:
自动上水和测温功能,有时候水位似乎检测不准确

网友:
不山寨了,用灌胶电源已经算不错的了。。。

我理解两芯版本是有正负电压扫描的。四芯控制器除非内部有软件预留了这个功能,很难接凉心探头啊。。。

网友:
管他山寨不山寨的 好用就行  当年我老婆要装整套控制器加电加热花了1500呢  不过这些年下来也就上去换过几次传感器 其他毛病没有

网友:
看着不错的,电源还是防水灌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水和测温功能,有时候水位似乎检测不准确

水质引起水垢造成不准,电阻式的

网友:
能用就行,电源灌胶防水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质引起水垢造成不准,电阻式的

谢谢回复,传感器应该就是电阻式

网友C:
自动上水方便,但也有不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上水方便,但也有不好的地方

是的,故障时有时上水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