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2808代换8508修吃灰5年的HCKE慧聪科广场舞音箱

楼主(2023-07-31):
这个音箱18年就拿过来了,是单位一个女会计拿来的,做为会计,这人有点小气,加上当时在单位工作不太称心,后来老爸住院,再后来就是3年疫情一直没到原单位去(借调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才下手修理。本来想让它一直吃灰下去,想想还是算了,同事一场,她小气咱不能跟她一样,音箱放那里也碍事,还是买芯片修修吧(连顿饭也吃不上)。

先参考这里--

前边曾经怀疑是音量控制芯片的问题,在老站求助过,现在认真的检查一下,用(打造一个多功能维修盒:电力监测仪+USB平衡充+信号发生器+音频寻迹+LED检测
)自制的寻迹仪测试,功放8508 音频IN脚有声音信号,可以断定就是功放8505集成块坏了,在网上查阅有关8508的经验时发现一个帖子说8508假货太多,其中有一个师傅说他连着换了5个芯片都没修好,所以,不敢下手买8508芯片了。不过还好,又发现用2808完全可以直接代换,而且没有发现说2808不好的,2808参数比8508还要高,功率比8508大,13w,而8508是8w的。所以直接用2808代换8508,这就是说大马拉小车,轻轻松松呀。

功放块换好后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两串锂电保护板也坏了,只能充电不能放电了,而买两串保护板时又出状况,快递竟然丢件了,商家补发,又耽误了几天,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

不说废话了,看照片吧。

这个音箱不大,不算是所谓的拉杆音箱,只能说是手提音箱
顶部

侧面

正面

控制面板

大喇叭和铭牌

背面

这说明是按铅酸电池写的,真实里边用了两串锂电

整个核心都在这块面板上

面板取下

整体结构

就是这个功放块坏了,这个位置很难照清,还不如上次老站上照的

位置很尴尬,不但照相不易,拆换更难

细看一下控制板正面

板子后面

把电路板取下

2808到货,同时凑单买了几个贴片电阻1欧的

2808

肚子上有散热片

为了换8508,把这些都先取下,

这下空间可以操作了

没风枪,用缝衣针帮忙

挑开一面之后就容易多了

8508取下

肚子上有散热片,这样焊接时有一定的困难

2808换上之后照一下

本来脚位很正的,后来焊肚子散热片时还是动了一下,下边那排偏右了,不耽误用,就这样定型了。

上边照片可以看到,一个大电阻忘了装上,要不是这样还发现不了两串保护坏了呢,试机时音箱不响,插上充电器还是不响,才发现大电阻没装上,然而,装上之后,插着充电器响,拔下就不响,这才发现两串保护板只能充不能放,拆电池换保护板时忘了照相,简单,就不补发了,电工胶布缠好也不容易。原来是热缩套,手里没有,只好胶布伺候了。有点厚了,后盖有点翘。

2808到货

两串保护板到货

就在准备发布帖子的时候,女会计把音箱拿走给回话了,(把音箱放她家附近车店了),发个截图看看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2808可以直接代换8508?楼主为什么不用冯强呢

网友:
芯片级维修,牛逼。
我是有热风枪,但是没这技术啊,只会瞎拆

网友:
电池像个炸蛋,修好了又要吃灰

网友:
2808也算不错。我有一个菲利普的,也是用2808,可惜电位器坏了,一直没换。

网友:
芯片用铜丝围着再加锡容易拆,用缝衣针撬容易把焊盘废了。

网友:
不错技术挺强的

网友:
用缝衣针拆芯片?不怕对面的掉皮?怎么焊接上去呢?

网友:
就一句谢谢,不知道维修的辛苦,坛友的热心就是这样慢慢被凉了下来。

网友B:
有时这种活儿搭钱搭功夫,还不一定落好儿,不管还得罪人,干脆深藏不露不会修最好~

网友C:
貌似充电部分弱了些,不是平衡充。拆这种已经判定损坏的多脚芯片,一般直接斜口钳剪断管脚,然后用烙铁将管脚换下来。

网友:
一片小小的2808居然能够输出13W的功率,实在是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这种活儿搭钱搭功夫,还不一定落好儿,不管还得罪人,干脆深藏不露不会修最好~ ...

确实,给人修一次,以后次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08可以直接代换8508?楼主为什么不用冯强呢

楼主帖子里说过他没风枪。

网友:
大佬厉害!芯片是好是坏我是搞不来的。

网友:
放5年了还修了要啊,很多不都放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充电部分弱了些,不是平衡充。拆这种已经判定损坏的多脚芯片,一般直接斜口钳剪断管脚,然后用烙铁将管 ...

不打算给加点分?帮帮团公家的分,不扣你自己的

网友:
折腾也是费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打算给加点分?帮帮团公家的分,不扣你自己的

别急,回帖不加分不是是因为没额度了就是超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