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哪种打印机跟hp1020硒鼓通用?

楼主(2023-07-31):
想买一台带复印功能的激光打印机。单位普遍使用hp1020以及差不多的另一用用同硒鼓的打印机。想买的功能就是打印复印扫描。但必须是通用硒鼓。原因很简单。行业特点在家也时常干公家活,领取硒鼓纸张很方便。有没有哪些型号比较抗造?希望朋友推荐一下

网友A:
1020打印机用q2612a硒鼓,适用以下机型:HP 1010/1012/1015/1018/1020Plus/1022,还有一体机 3015/3020/3030/3050/3052/3055/M1005/M1319f,都老型号,新出的打印机硒鼓通用性差,容量越做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0打印机用q2612a硒鼓,适用以下机型:HP 1010/1012/1015/1018/1020Plus/1022,还有一体机 3015/3020/303 ...

谢谢。不知哪些有复印功能吗

网友:
M1319f单位有,可以复印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哪些有复印功能吗

京东搜了一下,感觉1120就是单位用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哪些有复印功能吗

一体机都带复印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哪些有复印功能吗

一体机都有复印

网友:
家用激光机要注意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都带复印功能啊

我买过一台二手的,复印打印传真一体,太老式了。必确打印,很慢,且一次性只能一个,如想把某页打印十张,不行。当然一个文件有十页只打印一份是可以的。结果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过一台二手的,复印打印传真一体,太老式了。必确打印,很慢,且一次性只能一个,如想把某页打印十张 ...

带传真的太老了,我接触过几台惠普带传真的,传真板损坏其它功能就都不能使用了。上边列出的几种一体机基本上都可以设置复印份数。

网友B:
M1005带复印扫描,也是神机

网友:
来评论区找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005带复印扫描,也是神机

能否直接推荐一下,哪款更好?或者更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直接推荐一下,哪款更好?或者更不容易坏

HP LaserJet M1005 MFP

网友:
推荐HP LaserJet M1005,打印复印扫描,质量稳定,单位很多这款一体机。

网友:
HP LaserJet M1005 MFP,这款经久耐用,和hp1020用的都是12A硒鼓,大粉仓

网友:
惠普1136一体机

网友:
M1005、M1319f都不错

楼主:
彩色激光打印机有没有朋友比较熟?打印黑白文档是不是可以选择黑色硒鼓?彩色跟黑色是两个硒鼓还是怎样?有没有采用如上所示硒鼓的?

网友:
HP打印机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淘宝找找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