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也来探讨下单片机点屏大战过程中的遇到的玄学问题

楼主(2023-07-31):
早上看到有坛友分享了下搞单片机时说的玄学问题,感同身受,说是上周末要搞硬件SPI通讯,2天下来无果,废话几句过程。

这回又换了一家银行的u盾,光大的,信心满满地搞,失落落陷入僵局,我用默认P1.2-1.5口,多次排查软硬件过程无果,又用回原来点亮过的(不是硬件SPI)的程序,竟然也点不亮,查来查去,首先怀疑引脚连线问题,到单片机也都是通的,万表通断排除后,再下再看,还是不亮。用点亮过的程序换到P2口竟然也点不亮,也排除了开发板上有其他连着的可能性,程序也没问题。最后老子干脆并上原来的屏,用回P0口来驱动,这倒好了,2块屏都完美点亮,说明屏引脚排序都没有问题,程序也没有问题。那么就怀疑其他口上某个引脚是不是有问题,单独点LED灯看下,对的就是那些单片机入门教程永远的第一课,发现竟然p1.6,p1.7无法点亮LED,到单片机引脚没问题,而这2个脚我是用来做RST脚和A0脚的,就很奇怪了,咋原因?哪里的问题??看开发板原理图这2个脚也没用做第二功能,这时也没时间来把这2个脚换到别的上试试,但总感觉很玄学就对了。

首次尝试SPI可以说也失败了。几点疑惑求下指导
1,使用P1.3…MOSI和P1.5…SCLK,那这2脚我只要接对应屏幕脚SDA,SCLK,是不是就不可以不用sbit去定义了?毕竟自动SPDTA数据寄存器一写数据就自动启动了,也用不到这2脚了。
2,使用SPI到底要不要设置IO口工作模式P1M1,P1M0,因为本次驱动12864也用不着读数据,本次串行也没有读的功能,可否使用默认准双向就可以了??
3,说实话用SPI,程序语句用来是真简洁,本来我是想一位一位的去写的,结果发现STC头文件里没有定义这些位,完蛋玩意,也只好用寄存器附值得方式了,倒也省事了。

就这样,有空再继续研究,谢谢观看。

网友:
挺会玩,话说玩这些,等于是烧脑还烧钱,不过呢看起来大家都爱这一口,诶,就是玩儿

网友A:
stc 硬件spi是哪几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 硬件spi是哪几个脚

复制粘贴,STC15W4K32S4系列、STC15F2K60S2系列、STC15W1K16S系列和STC15W404S系列单片 机的SPI可以在3组不同管脚之间进行切换
[SS/P1.2, MOSI/P1.3, MISO/P1.4, SCLK/P1.5];    [SS_2/P2.4, MOSI_2/P2.3, MISO_2/P2.2,SCLK_2/P2.1];
[SS_3/P5.4, MOSI_3/P4.0, MISO_3/P4.1,SCLK_3/P4.3]。
哎,翻手册似乎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印象里老记得默认是复位后是准双向的,这坑有点自做自受了…

网友:
干嘛不搞个逻辑分析仪挂上看看波形,分分钟就知道那出问题了。还有端口有的要加上拉才行

网友B:
点屏要有逻辑分析仪

楼主继续努力,加购装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屏要有逻辑分析仪

楼主继续努力,加购装备

十几块钱的逻辑分析仪搞起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4284-1-1.html

网友:
玩的挺好,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块钱的逻辑分析仪搞起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4284-1-1.html

太高级了,不玩不花钱…

网友:
点亮之后看看能做点什么

网友:
家元少,顶一下吧。

网友:
跟另外一贴基本上一样的呀

网友:
简易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网友:
STC32位8051, STC8H 1T 8051, 现在都有了 DMA支持刷 TFT彩屏,DMA 支持 SPI/I2C 刷 OLED12864

网友:
我完全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