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万用表转盘接触不良找到原因了

楼主(2023-07-31):
前些天发现61E+转盘有问题,接触不良,起初以为是用了两年半磨损和灰尘,清洗后,用了几天又犯病了,而且又发现交流电压挡也不能用了!
我感觉不是主板转盘触点问题了,拆机检查弹片,发现三触点弹片,有一个断了!唉!不管什么原因断的,总之不应该!
刚刚翻看了购买时当时的拆机图,貌似到手的时候,这里就是断的。。。。。

网友:
焊接上接着用。

网友:
这个地方焊接,很考验焊接选手的技能,当然这不仅仅是单纯的焊接问题,焊好后要保证能用得住且好用,就有点难了。

网友A:
这个弹片不是铍铜的吗?按理来说弹性很好的呀。
用个小铜片点焊回去

网友:
这个位置断裂应该是制造时的缺陷

网友:
断在这个位置很少见。

网友:
两年半了?
该出道了

网友:
优利德售后可以的,建议发去售后,搞不好换一台都有可能

网友B:
这个断了,影响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断了,影响弹性了?

这里断了之后,下压时,会接触不上,因为没有支撑了

网友:
剪个铁片用铸工胶粘住,将断点连起来应该可以。

网友:
双触点的
这位子焊一下

网友:
这个优利德售后应该能解决吧,这铜片不好买,再怎么修补也不如直接换新。再多说一句,你这表新表二极管脱焊,表的来路存疑,会不会是二手返修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弹片不是铍铜的吗?按理来说弹性很好的呀。
用个小铜片点焊回去

个人感觉,能用铍铜片的国产表不会占到50%,这个可能不是

网友:
这个修复还是很简单的,直接堆锡焊接,或者薄铜片加强焊接,或者镀镍铁片点焊都行,

网友:
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万用表,焊一焊依然太美

网友:
建议你开个61e损坏原因的统计贴,这样可以方便大家以后选表和维修。我回头开个ut136b+的。貌似论坛上只有我坏过ut136

网友:
找厚度相似的铜皮,补焊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点加铜皮补焊一下,耐用度应该没问题,对其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用点焊笔点一下还能将就用,这个断裂确实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