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一个拆一个低技术含量的TP品牌poe供电器

楼主(2023-07-31):
在闲鱼淘了4个TP的poe供电器,4元一个,拆开看看。想把图片横过来就是不行,还好不是很复杂,大家凑合看。

背面没东西

三个接口,一个供电、一个POE 一个LAN口。

电路很简单,除了插座,只有三个元件,指示标及限流电阻,电源并了一个陶瓷电容。

电路就是5.5插座的中心(一般接正)接到3和6的并联,电源另一极接7和8的并联。两个网络接座的1236对应连接,所以只支持十兆、百兆网络。这个模块POE供电标准使用的是802.3af中最简单一种接线方式。使用4、5为+48V,使用7、8接地。如果供电线不长,可以直接使用12V电源,受电端不使用模块,直接用这四根线接DC插头,直接插到不带POE功能的网络设备的直流输入接口上。根据这个原理,两端均其实也可以都不用模接,直接连接电源和插头。我就是这么干的,接的4个海康摄像头!

屈指可数的元件。

完成,谢谢观看

网友A:
以前拆过一个类似的标准PoE供电器,有四端口以太网供电PSE控制器芯片

网友:
这种本来就差不多,如果是标准,就随便买。

网友:
那就横两张吧

网友:
貌似就是一个转接口

网友:
都是能用就行

网友:
底成本的电源注入口,类似在原水管加个三通。

网友:
能用就不亏。

网友B: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三个这种东西,能用的状态。

网友:
自己偷着把事情干了?
科普一下,要不下一次他还是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一个类似的标准PoE供电器,有四端口以太网供电PSE控制器芯片

协议版本不同,带芯片的比较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最早期的poe就是这么任性!

楼主:
我把照片横过来,但是传到数码之家还是会变竖版,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照片横过来,但是传到数码之家还是会坚,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手机有压缩功能,压缩到80%就可以了,手机没这个功能那就没戏了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我也可以搞简单的PO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