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金灶全智能V2电茶炉加电泵水不停故障

楼主(2023-07-31):
貌似售价不便宜的电茶炉,广告吹得相当智能~~~

大哥扔给我的,成色相当新,故障表现为加电后泵水不停!触摸开关形同虚设…
拆开底座,露出主板,高集成化微型小板堆叠:

查找水泵供电线路,确定小板并拆下:

丝印为CNNL的三极管已损坏,加电即导通不受控制:

拆下废旧主板上的PBSS4350X的NPN三极管,并在微型小板上做了个针线活:

主板复位:

上机测试OK,修复完毕!

网友:
现在金灶的东西也是很爱坏的

网友A:
现在很多元件丝印都是代码,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查的到相关的资料,很多时候都是一筹莫展,最终只能放弃维修!

网友:
这种丝印的管子,查找起来不是很容易。

网友:
LZ厉害一矢中的。

我对那些没有明显损坏痕迹的贴片元件实在看不出什么端倪。

网友:
这个厉害了,飞线解决

网友:
修好再战两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元件丝印都是代码,一般人不是那么容易查的到相关的资料,很多时候都是一筹莫展,最终只能放弃维修 ...

搜索一下相关资料,可以判断三极管控制开关出现故障,本想换C2655上去,无奈手头没有这个管子,就跑去废旧主板拆一个差不多的,这个S43居然是飞利浦的产品……

网友:
这个牌子的烧水壶淘宝看过,似乎成了牌子货,价钱顶尖贵

网友:
丝印级维修,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飞线解决,高手

网友:
厉害  技术大神啊

网友B:
我没看文章内容,估计不是MCU错误的持续性的输出开泵信号,就是泵控制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文章内容,估计不是MCU错误的持续性的输出开泵信号,就是泵控制管击穿。 ...

正解,一时找不到合适管子替换才是揪心

网友:
不喜欢这样的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佩服

网友:
茶叶行业必备牌子

网友:
楼主有才

拆主板三极管修电茶炉,这是拆了官府修客栈啊

网友:
高手,一眼看穿三极管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一时找不到合适管子替换才是揪心

可以加个阻尼二极管防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