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丝印AL087,求型号

楼主(2023-07-31):
修个两串锂电池的筋膜枪,估计是用错充电器了,到手充电口短路,拆开,充电正极经电感到这个芯片,且电流1A就发热,电压很低,1v多,判断短路了。

就是电感边上这,百度有,假货宝就没有,上来寻求帮助

网友A:
看旁边丝印6291,搜了一下,你查下是不是
看了一下6291关联好多丝印。。难道这丝印是乱印的?
请各位大神指教。。

FP6291 输出5V1A,12V0.4A升压芯片 2023-02-04 13:52

FP6291的参数应用
FP6291是内置0.2Ω,2.5A,16V的P-MOS的DC-DC异步升压恒压IC,IC的工作频率是1MHz
IC电路图
IC升压计算
结论:FP6291输出的功率最大只能做5W,不管升压输出多少伏,可以做5V/1A,9V/550mA,12V/400mA
IC的升压计算
注:最高电压做到12V,这里输出电压看内置的MOS管的电压
IC的限电流计算
注:最高限流为2.5A,这里限流看内置的MOS管的电流,所以R3电阻要在19K以上
IC的基本参数计算
注:W是IC的功率,功率因数一般取70%-80%之间,转化效率eff一般取85%之间
比如:
(1)输入单节电池3-4.2V,输出5V/1A,问我们的FP6291能不能做?
(2)输入单节电池3-4.2V,输出9V/550mA,问我们的FP6291能不能做?
(3)输入单节电池3-4.2V,输出12V/400mA,问我们的FP6291能不能做?

网友B:
这个就是香水充电宝常用的升压ic,型号就是ln6291 b628 mt3608 fp6291 sx1308 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儿,绝大多数场合可互换,丝印alxxx  指的都是一个型号~

网友:
楼上两位都是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旁边丝印6291,搜了一下,你查下是不是
看了一下6291关联好多丝印。。难道这丝印是乱印的?
请各位大神指 ...

谢谢!买个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香水充电宝常用的升压ic,型号就是ln6291 b628 mt3608 fp6291 sx1308 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儿,绝大多 ...

谢谢!我这草率了

网友:
这板子不错,板子上都印上元件参数或型号了。

楼主:
换上就好了!
感到不解的是这个只管充电,把5v电压升到8.4v给电池充电,难道直接用8.4v充电器不好吗?接口是5521,又不是usb,typeC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就好了!
感到不解的是这个只管充电,把5v电压升到8.4v给电池充电,难道直接用8.4v充电器不好吗?接口 ...

有始有终,有求助有反馈,这才是正路,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