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老的欧姆龙C20可编程控制器PLC

楼主(2023-07-31):
拆一个比较古老的欧姆龙C20PLC给大家看看

正面外观,SYSMAC C20, 有编程接口和连接扩展模块的接口被小盖盖住

前盖两个螺丝,打开后露出主板,成色非常差

主板电池漏液,腐蚀了一片

主芯片,欧姆龙的

德仪的芯片贴了欧姆龙的贴纸

一排继电器,看上去挺新的,24V

网友A:
这个型号很古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很古老了

编程接口都没见过,编程接口都没见过,编程接口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接口都没见过,编程接口都没见过,编程接口都没见过,

这种上古时代的PLC是用编程器编程的,就不是通用接口
话说我单位库房里好像还丢着一个欧姆龙配套的编程器,至少有三十年工龄了。。。

网友:
这可真够老的

网友:
这么久远的东东,
PCB应该受潮、氧化起皮了

网友:
现在值钱的是那群继电器

网友:
这电池漏的太厉害了

网友:
看芯片好多93/94年的,应该是挺古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