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同事电动扳手更换电池芯

楼主(2023-07-31):
使用中突然断电,按电量灯键也没有反应,那就拆
测量每节电池电压

第五串用万用表测显示11V

拆镍片更换第五串电池

原装的镍片有点厚,用双0.15的镍片焊的能过大电流

完美修复

最后晒一下我点焊机

网友:
有好的工具,干起啥来都得心应手。

网友:
楼主是高手了

网友:
是其中一节坏了吧?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省钱,但是费工具

网友A:
看控制板竟然不带均衡功能,估计是小厂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控制板竟然不带均衡功能,估计是小厂货

电焊机可改进一下,二个大电流输出端子放置到对角位置,目前是在单端。

网友B:
点焊机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哪里买的?

自己做的,论坛里有

网友:
有工具真好

网友:
羡慕有工具的人

网友:
有工具真好。

网友(2023-09-02):
有好工具,就是不一样!

网友C:
电池坏了 电压还能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坏了 电压还能上升?

还真能,8伏10伏都可能

网友:
万用表笔,开尔文夹,电池架三种推荐买哪几种?

网友:
楼主的点焊机多少 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