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空调之后电机异响,换了轴承后仅一天温度保险烧了,求助根本原因?

楼主(2023-08-01):
日立的老空调里面很脏,拆开用水洗了之后听到风轮电机异响。

感觉可能是污渍进轴承里了?在网上买了两个轴承,换上之后没异响了,以为已经好了。
没想到今天开了一天之后闻到有糊味,发现电机的温度保险烧了。

感觉很奇怪,拆开电机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为啥会烧保险呢?
犹豫是换个电机还是仅换温度保险?这种老电机相同型号的很少也很贵,有什么同样尺寸的能代替吗?

网友:
老旧设备和电器不要随便乱动

网友:
牵一发动全身

网友:
烧保险一定是哪有问题咯

网友:
进水了吧内部短路

网友:
老电器越修越坏,往往旧故障解决了、莫名的新故障又出现了,而且塑料件老化严重拆一粒螺丝就蹦一块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干燥一下后,单独试转,正常后再装上。国产电机应该好找。

网友A:
如果没有卡顿,那么进水的可能性比较大,先干燥,再串一个电流表测试一下工作电流,正常的话,就不用换电机,换个保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卡顿,那么进水的可能性比较大,先干燥,再串一个电流表测试一下工作电流,正常的话,就不用换电机 ...

烧保险的前几分钟听到有点异响,可能是有卡顿。但又有风吹出,用手能转动风轮,气管是哪里引发异响?可能温度上来之后塑料件变形引起异响?

网友:
测量电机电流,看是不是超负荷了

网友:
慢慢找,一个小电机,就那点东西,这种封闭式电机没有散热

网友:
温度保险丝烧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
直接换空调吧  现在也不贵  1000多的就很制冷。直接换空调吧  现在也不贵  1000多的就很制冷。直接换空调吧  现在也不贵  1000多的就很制冷。

网友:
温度保险值太低

网友B:
电机应当是没坏,但是要检测一下电流,如感觉温度上升过快,且电流大,可以降低启动电容,如原来3.5微法的,更换为3.0甚至2.5微法都是可以运行的。并且响声也相对变小。当然电容变小后会影响制冷效率,但是对于老机也只能如此了。

网友:
老电器就是这样子。,。
   特别是塑料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应当是没坏,但是要检测一下电流,如感觉温度上升过快,且电流大,可以降低启动电容,如原来3.5微法的 ...

启动电容标称1.0微法,量了下也是1.0微法,如果要换更小的该换啥?

网友:
电机若老是烧温度保险,那就是线包坏了。

网友:
灰电平衡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