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是不是属于焊盘掉点啊,内存吹上去通不了点

楼主(2023-08-01):
不知道吹了多少次,PS:这是路由器主板,准备硬改成梅林系统的,闪存刷好了,就差内存这步。。

网友:
看着好像是,拖吸锡线太用力了吧

网友:
还可以抢救一下,加铜丝 卷一个圈,再用绿油固化一下,旁边那些露了铜皮的线 最好也抹绿油固化,以免焊接粘连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焊盘好像已经掉了,用铜线做个焊盘吧,再用绿油固定下

网友:
第一行第六个 好像掉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