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大屁股彩电换管座后遗症

楼主(2023-08-01):
老家有个海信25英寸的大屁股彩电图像模糊不清,本人小白一枚,听说是显像管管座不行了,就去某宝买了个管座,自己换了,原来管座里的铜片都锈烂了,不过新买的管座(散装),没包装盒的那种,也确实太水,竟然是铁片,好在按上后效果不错,拍摄技术不好,实际图像没这么差。
但问题是换了管座后,只要是切换画面,整个屏幕画面都要先缩小2秒钟,再变大到正常大小。换前没这毛病。求大神解答,这是别的什么地方又坏了?还是新管座的问题,新的管座中间是镂空的,没有全封闭,是这问题吗?不应该啊!

网友A:
这种大屁股电视机显像管尾座,最容易出现这种【拉火】的故障;楼主使用这种劣质尾座估计寿命不长,到春天就见【奇效】了!

网友:
梅雨季节估计会开不了机

网友:
老式大屁股彩电占地方,还修?满满的情怀!

网友B:
应该是阻值的问题  模拟信号一点阻值都有影响  应该需要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屁股电视机显像管尾座,最容易出现这种【拉火】的故障;楼主使用这种劣质尾座估计寿命不长,到春天就 ...

在某宝下单前也不知道这家的管座这么次啊!2块多一个,请问,拉火,是什么意思?这电视机换画面就缩屏,就像调焦那样,是因为管座的原因吗?

网友C:
该淘汰了,能耗比完全不划算的

网友:
又重又占地方,买个二手液晶电视也比这好。

网友:
LCD不见得就比crt省电,,,人家送修一台50寸?蓝屏3百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阻值的问题  模拟信号一点阻值都有影响  应该需要调校

不是专业的不懂啊!我的上限就是电烙铁换个管座了,会是因为管座里的接头都是铁的,阻值大的缘故吗?

网友:
你倒是发个焊接后的照片来看看啊,看看你的焊接水平如何

网友:
又重又占地方

网友:
这种电视该淘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某宝下单前也不知道这家的管座这么次啊!2块多一个,请问,拉火,是什么意思?这电视机换画面就缩屏,就 ...

旧管座酒精清洗下聚焦盒(吹干后)上上看怎么样?有改善就照着原管座型号买。或者量旧管座各脚之间短路情况和新管座(你这种情况应当拆下来量,焊盘上有高压)对比看看

网友:
高压包故障了吧,有个把那些电子打到屏幕的过程

网友D:
两块多,能买啥好管座~~

楼上的说的对,把旧的打理下换上去试试,看看是不是管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块多,能买啥好管座~~

楼上的说的对,把旧的打理下换上去试试,看看是不是管座的问题。 ...

第一次买没经验,某宝上贵的算上运费也就是5元一个,不知道贵的是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淘汰了,能耗比完全不划算的

确实不如液晶的省电,不过这台电视标注功耗120瓦,用功耗仪测才60瓦,不知道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
高压包,行管,重点是逆程电容,都补焊下。老电视机最怕折腾,动过主板,尾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以前修CRT,拆开,先大面积补焊。

网友:
管座聚焦极漏电,电视要开机烧一段时间才清晰,起先雾蒙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