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弦波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2023-08-01):
玩个正弦波,拆开后级烧了块芯片。在淘宝找不了:7382。要怎么才能找到?如下图:

网友:
应该是驱动芯片 注意单片机别烧了 这种单片机不是8010的不大好修

网友:
现在逆变器用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4644523c43XOXP&id=706705350316&ns=1 ...

还是大神厉害,感觉丝印7382应该是这个,楼主快去看看

网友:
淘宝一搜一大把啊!难道我的淘宝是假的!

网友:
出去玩我都是买成直流供电的了,直接12v或者24v

网友:
芯片开盖了
4楼大神乐于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4644523c43XOXP&id=706705350316&ns=1 ...

下单了。谢谢。

网友:
FAN7382,H桥的栅极驱动器芯片,如果这个芯片也烧了的话,你要把H桥的4个管子都拆出来量下,然后H桥周边的驱动电阻也最好一起测下,大概率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