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免费打板拼板

楼主(2023-08-01):
上次免费打板,一共拼了4块板,一次都能审核通过,昨天画了两块,结果被识别为2款板,无法使用优惠券

我比较奇怪,上次拼4款板都能通过,这次为什么不行,难道是因为我同时用了槽孔和过孔吗,上次画的板只用了槽孔,没使用过孔。

两次打的板背面的GND网络都是连通的,后面这个板是直接全部铺铜的
在这里请教各位大哥,如何拼板便于后期切割还不被识别为多款板的

网友A:
反正后期要切割,还有必要搞什么槽孔邮票孔

网友:
同问一下,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B:
应该每款板要单独网络吧,即使地也分开

网友:
涉及这种疑是拼板槽孔的,好像会人工审核,高手也跑不掉。

网友:
那个用来分割的过孔太明显了

根据我经验
全铺铜,板子形状不能特殊。挖槽面积不宜过大且距离边框不宜过近。一般大概率会自动机器审核。就是你提交上去去订单中心刷新就能看到可以支付了。
若是不满足上面的会触发人工审核,人工审核时候会看你拼版如果没有预留切割孔或者方便分割的措施的话拼5个以内大概率是给过的。如果有一定不会过会给你提价格。当然也看审核人的心情。

我一般都是少挖槽,然后全铺铜 自己用切割机切。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两个账号不就行了

网友C:
这个看审核人员心情,有些模板系统自动审核最好

网友:
会画图的都是高手

网友:
大概率是上次被盯上了,
我也是类似情况,
第一次玩的非常忘我,各种形状
第二次?不知道遇到个什么j人审核,说了单张出货
他说是拼板,最后跟他直接开骂,
最后我干脆10x10正方形,机审还是过了

网友D:
你试试加个跨边的元件。

网友:
在嘉立创打板还要多学习才行

网友:
不要槽孔邮票孔后期扳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加个跨边的元件。

笑得好淫荡,好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笑得好淫荡,好在理

放个脚踏两条船的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后期要切割,还有必要搞什么槽孔邮票孔

说实话没切割工具,用槽孔后直接用斜口钳夹断,修下表就可以。槽孔边还必须要4mm以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加个跨边的元件。

只有实践才知道,最后这个板我就把槽孔和过孔都取消了,一下就过审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审核人员心情,有些模板系统自动审核最好

是的,那个板我改了好多次,每次提交了都被审核为2款板,估计是被转为人工审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每款板要单独网络吧,即使地也分开

分开的话岂不是更认为是拼板了吗?如果有网络的话或许还能认为是一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