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盒子啥毛病?

楼主(2023-08-01):
就是这个盒子:
现在开机时指示灯2绿/1绿1红循环,显示器没反应:
接入电脑putt后:跑码循环不止按下回车键停止跑码,输入boot:
回车后码:
此时显示器出现启动画面停止在百分之90
过一会进入沙发桌面,并启动“火星直播”:节目正常然后正常看节目,关闭电脑后也正常,但是关机再开机仍然出现双绿/红绿循环灯,显示器无画面。
请教各位大佬这是咋回事?

网友:
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引导程序没了吧,网上找刷机包刷机试试

网友:
启动过程  被中断

网友:
不懂,期待大神指点。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存储有坏块导致什么文件丢失了

网友A:
开机键按下后,马上不停按左方向键试试,恢复原厂设置也许能好.再插个带市场的U盘,用PUTTY装上.我有个Q5就是这么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按下后,马上不停按左方向键试试,恢复原厂设置也许能好.再插个带市场的U盘,用PUTTY装上.我有个Q5就是 ...

“不停按左方向键”等一下试试。
这个故障就是恢复出厂设置后出现的,原本没事的,因为机器启动老是进到“电视家”,所以恢复出厂设置来去掉电视家,结果只有2绿、1红1绿轮流闪动,黑屏了。

网友:
还原设置行不行

网友:
文件丢失了

网友(2024-01-04):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买个更好的盒子省心,这个折腾玩一下可以

网友:
引导程序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