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手来分析下这玩意是怎么爆的

楼主(2023-08-01):
才撸到手就玩了一分钟就嗝屁的轨道电源,这就是大家最近撸秃噜皮的玩意儿,这质量是个例还是品控问题,上电一分钟就爆了检查排除了电容正负极没接反,后面电路板有原件脚出厂就有短路情况还有电路板仔细看上面很多锡球珠有导电安全隐患,拔了电容后也不通电了肖特基烧毁主开关管三脚也短路了电阻为0,到这里看来就没有修的必要了手里头也没原件,找卖家说明情况倒也爽快叫申请退款也不爆料是那家了反正都是一个厂家的通路货,最后感觉还是品控检测线方面的问题吧出厂前应该的老化测试都没有。

网友A:
手工焊接的比较毛刺,估计焊完连看都没好好看看就出厂了!

网友:
售后负责已经不错了
产量大 基本就是抽检  一批抽检几个过了一批出售了
挨个检测得看售价, 总不能赔本吧

网友:
品控一般,小厂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焊接的比较毛刺,估计焊完连看都没好好看看就出厂了!

发这个贴主要是提醒大家上电使用前先拆开检查一下确保安全在用,短路脚是低压端要是高低压搭上了就会有安全事故了

网友:
看着电路板有几个脚都连焊了吧,确实品控不行或者根本没有品控

网友B:
引脚都没剪。。。

网友:
前几天碰了个这种,,插上电,过一会儿就一声响,,烧了,,,以前还有保修,,可那是放久了,刚开封的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把刚撸的两个拆开看了看。。。。

网友:
刷单的还有什么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都没剪。。。

就是就是不走心只管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把刚撸的两个拆开看了看。。。。

我看有这个必要

楼主:
就是没搞懂为什么电容爆了还把主开关管肖特基也搞嗝屁了,这个位置引脚短路应该是后级间断性保护无输出才对啊

网友D:
我撸的拆开看了,本来对焊点不满意,看到楼主这个,我感觉我撸的那家厂还是有点良心的,毕竟引脚都剪了,只是剪得参差不齐

网友E:
这里拆开吐槽,还得给商家五星好评

网友:
家庭工厂搞得

网友:
这通电的时候得挺吓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拆开吐槽,还得给商家五星好评

申请退款了还评价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撸的拆开看了,本来对焊点不满意,看到楼主这个,我感觉我撸的那家厂还是有点良心的,毕竟引脚都剪了,只 ...

开始撸的三个没问题后面两个出问题一个良品率八十

网友:
小作坊出来的,没检查就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