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UT136C+故障损坏统计

楼主(2023-08-01):
最近看到不少万用表维修贴。觉得应该把常见型号万用表的故障和原因做成统计贴,以方便大家未来选型和维修。我的136+坏过就先把136+的贴出来。分类只有一层因此无法按类别层层细化,大类和现象以及原因混杂在一起,大家可以多选,并在后面留言故障现象,如果有维修过程就更赞。
单选投票, 共有 35 人参与投票

楼主:
我自己先填吧,我的136b+坏过2次都是机械部分出了问题。我印象里在这个论坛上就没见过别人的136+坏过,虽然怀疑自己用表下手过重,但自觉未超过正常程度,因此仍归为设计缺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706-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774-1-1.html

网友A:
这么不皮实耐造?

网友B:
计划报废,不坏厂家喝西北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不皮实耐造?

应该不是,搜索论坛无论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看起来只有我的坏过,用户数量应该不至于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划报废,不坏厂家喝西北风啊

这基本上就是yy了,有设计问题正常,要说计划报废恐怕还没这个设计功力

网友:
没有此表的路过,帮顶!

网友C:
优利德UT56从2003年用到2018年,里面的V片磨损换过两套,后来连转盘都磨损了。买了UT61C用不习惯。

中间间插着用福禄克15B和福禄克115C。

关店后把其他表都卖掉了,只留个115C,十多年了,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UT56从2003年用到2018年,里面的V片磨损换过两套,后来连转盘都磨损了。买了UT61C用不习惯。

中间间 ...

福禄克的弹片设计更胜一筹,弹片不仅是单边,放大看福禄克的触片还分了2个细触点,降低压强减小了磨损。现在优利德这种结构是没法再分的。这类电刷设计最典型的是在电位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UT56从2003年用到2018年,里面的V片磨损换过两套,后来连转盘都磨损了。买了UT61C用不习惯。

中间间 ...

是的,表多也占地方,我再玩一段时间,也要清理了。

网友:
没用过136,隔壁修电动摩托的,用的136B+,新表还可以,一年后看它的转盘打浪,接触相当不稳

网友D:
说到故障,有一种故障是极其隐蔽的,就是福禄克的15b和15b+后壳固定螺丝,我见过不少都是里面断了,尤其是左下角的那个断的多,但是不拆开不知道,不过一般也不影响使用,3个螺丝固定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到故障,有一种故障是极其隐蔽的,就是福禄克的15b和15b+后壳固定螺丝,我见过不少都是里面断了,尤其是 ...

你也开个f15b的故障统计贴吧

网友:
这么多年,没有用坏过任何万用表,可能是用得少,但基本上每天都离不开万用表。我的136B+就是用来在焊接前确认个电阻值,偶尔测量个电压值。

网友E:
136B+两个机械故障:
1,转盘限位坏了。
2,插座断裂。
虽然有这么多不足,但是承认是一块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6B+两个机械故障:
1,转盘限位坏了。
2,插座断裂。

我的你的坏在同样部位

网友:
趁着还没坏,用哥俩好加固下

网友F:
支持一个,没有这个型号的,胜利的倒是有就是转盘太拉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个,没有这个型号的,胜利的倒是有就是转盘太拉胯

胜利转盘是电阻档老化产生底数问题吧,那其实是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