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农村窄面盆,试着装一个

楼主(2023-08-01):
农村的房子,有4个卫生间,没设计好,卫生间尺寸弄小了。

农村嘛,卫生间的功能就是晚上小解,再就是洗澡。
大解去院子里的茅厕,分了男女的。老房子那边还有一个大一点的洗澡间。
做好了,尺寸小了,已经是没办法了,只能将就,再就是把功能分到其它地方去。比如洗澡,去老房子洗澡间那边洗还方便些。冬天也只用烧一个热水器。家里6口人。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有6-7个人,平时只有老人在家,老人在老房子那边住。
这面盆尺寸60*30,的,看起来有点浅,怕不好用,所以先只装了一个。

网友:
够用就好了

网友A:
最讨厌这种面盆,又浅又光顺,搓洗时动作稍微大一点水就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这种面盆,又浅又光顺,搓洗时动作稍微大一点水就漾出来了

确实不好使

网友:
这是农村别墅吗

网友:
方便安装这类。

网友:
太窄了,不好用,但是又不能装大的,这设计太失败了

网友B:
太小,还不如整个平台放脸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小,还不如整个平台放脸盆。

网友C:
面盆为啥不装水龙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盆为啥不装水龙头啊?

要装的,没弄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装了一个,不好用其它的就不装了。
下一间试一下,直接放一个平口的拖把池,上面可以放脸盆。如果弄平台的话,水不方便倒。

网友E:
这个角落还不如放个脸盆架+脸盆,水直接倒便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装了一个,不好用其它的就不装了。
下一间试一下,直接放一个平口的拖把池,上面可以放脸盆。如果弄平 ...

买个塑料脸盆,倒水地话不是有蹲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角落还不如放个脸盆架+脸盆,水直接倒便池

如果是这个方案,就放卫生间里面的墙角好了,里面有热水,混水阀下面,左边是热水,右边是冷水,两个龙头。
装盆这地方只单冷。因为走热水管来路线太长了,又要切墙,所以没走热水。

网友:
不是常用,就凑合用吧。

网友:
面盆可以窄,但不可以浅,也不要太流线型,最好是深方型之类的造型,不然水很容易溢出来,不好用

网友:
动手能力强,实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