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车钥匙容易腐蚀,这样行不行?

楼主(2023-08-01):
工作时常放口袋,出汗后,有水分会蒸发进入钥匙内部,时间一长,里面就有水了,导致按钮开关失灵,虽然电路上有防水漆,但时间一长,部分电路也出现了锈蚀,这样处理一下,不知道行不行:元件和大部分电路用导热硅胶覆盖,按键用耐热胶带包一下,但也不能完全密封。

网友:
套个避孕套,装防水袋

网友A:
按键这样包没用,直接704打上去就行,不影响按的

网友:
还是有水汽

网友:
换个宝马外观的钥匙,挎腰上,还显摆又不潮,哈哈哈哈

网友B:
我直接上保鲜膜。

网友:
全胶封算了

网友:
还不如裸奔呢

网友:
钥匙没有这么娇贵,不用这么怕啊!

如果实在要保护起来的话,你可以从网上买一套面部识别、蓝牙开锁、NFC开锁之类的模块,把钥匙丢在车上,不用再装在车上就彻底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可以用手机代替钥匙,没有这种功能的车可以加装,淘宝有套件出售,楼主根据自己的车型试试看能否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这样包没用,直接704打上去就行,不影响按的

意义不大,主要是按钮与外壳之间的缝隙在按压的时候容易进水,按钮与面板是直接接触的,要是涂上胶,按钮的一圈会压出一圈缝隙,反而更容易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手机代替钥匙,没有这种功能的车可以加装,淘宝有套件出售,楼主根据自己的车型试试看能否安装。 ...

那就是真的豆腐盘成了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上保鲜膜。

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D:
换个无钥匙开门和启动的车吧,把钥匙直接封装成琥珀,1亿年以后还能用。

网友E:
钥匙还是要找地方固定安放,放口袋确实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钥匙还是要找地方固定安放,放口袋确实不方便

钥匙不都是随身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无钥匙开门和启动的车吧,把钥匙直接封装成琥珀,1亿年以后还能用。

车没了,钥匙还在?

网友:
我有时候锁车后,把车钥匙藏在前脸进气栅格的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