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骗老人用千元买的紫砂汤煲,及分辨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方法

楼主(2023-08-01):
以免费体检、送小礼品为诱饵,老人被骗去听所谓的健康讲座,家里人怎么劝都不听,最后花了几千元买了无证保健品,一个无证负离子空气净化器(稍后发帖),以及一个紫砂汤煲(图为维修后)。
紫砂锅盖打碎了,换了不锈钢的。塑料锅耳受热老化碎了,换了个蒸锅的耐高温,这个锅外壳铁皮极薄,用了12个垫片才夹紧固定了锅耳。
因为被骗购买的无证保健品怕吃坏身体,扔了。负离子空气净化器完全没卵用。算下来这个锅是花了几千块买的,真是含泪也要修好继续用。

故障为数码管显示缺字。
根据测试结果买了2位数码管共阴。
新旧对比。

分辨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方法很简单。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黑笔接右下角或者左上角引脚(这是共阴共阳的常用引脚),红笔接其余引脚,如果有多个数字的笔画亮起,那么这个数码管就是共阴。
如果不亮,更换红黑笔位置测试后有多个数字的笔画亮起,那么这个数码管就是共阳。
对比商品说明中的引脚定义,更加万无一失。

淘X下单两个。上机前测试新数码管OK。

然而更换后仍然缺字。说明不仅仅是数码管故障,主控板也有故障。

由于这个锅没找到替换主板,只能凑合用了。加热保温功能正常,只是显示缺字。

做维修,怕的是花了大力气花了大把时间去修了却没修好,客户不满意就不愿给钱,不仅钱没赚到,口碑也不好。
所以在替换组件(主控板)不贵的前提下,以更换主控板为上策,维修数码管为下策。
参考上一帖。15块钱换主板能包好,我还修个啥不包好的数码管?
美的电饭锅越用越坏,神油砂纸补焊都治不好,换板了事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跑江湖就是陶瓷都叫紫砂

网友:
怀疑是通到数码管的线路可能有地方被腐蚀导致不通了,顺着板子上的线路找找看

网友A:
哈哈,现在就是老人小孩好骗啊,我家也是这样,老人买的净水器,保健煲什么的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现在就是老人小孩好骗啊,我家也是这样,老人买的净水器,保健煲什么的一大堆, ...

其实女人的钱更好骗,什么护肤美容相关的东西都是暴利。。。

网友B:
我把看归看,听归听,要买什么都先问我,我说能买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看归看,听归听,要买什么都先问我,我说能买才买。

我跟我妈说,免费的鸡蛋可以领,但是推销的东西不能买,都是骗人钱的

网友:
我们家老人买了个炒瓢,说炒菜可快啦,省气费。我一看锅那么薄,当然快,粘锅,还糊的快呢!!以后再不买啦,缺啥给我说。

网友:
老人真是神奇

网友:
小区有个老人,听说有个理疗店是免费的所以常去,有时理疗店还送十个八个鸡蛋让带人来,前两天碰到了,说已经花费了八九千了。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不能拆的

网友:
还好,没买几万元的频谱桑拿房或健康磁疗床垫。

网友:
好贵的锅,这种高价低质忽悠人的产品都快成一 害了

网友:
家里老人有一条准则:什么便宜也不占,没上过当。

网友:
到处骗钱货。

网友:
我跟我妈说的:人家凭什么免费给你东西?!!!是你儿子是你女子?都盯着你口袋里面的钱,然后她再也没去了

网友:
想起来一个事 前几年的 有次移动营业厅搞活动 一老头抽奖中了平板电脑  但要交700块钱开通 身上钱不够 来店里借钱时说的 杂牌 我搜了下 网上卖400

网友:
这个陶瓷锅我买过,烧红烧肉很好的。

网友:
还有净水器骗局。农村很多老人被忽悠花了几千块装了个贴牌的三无净水器,真是气人。

网友:
感谢楼主科普,共阳共阴,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