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6K 开卡不过,哪位大神帮看看是软件不对,还是哪里设错了,谢谢!!

楼主(2023-08-01):
2256K 开卡不过,哪位大神帮看看是软件不对,还是哪里设错了,谢谢!!

网友A:
缓存容量设置错了

网友:
你这个缓存大小128吧  颗粒8贴128G 缓存选的16MB  试一下还是开不过看看flash ID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容量设置错了

请问一下,这个是多大的,怎么设置。

网友:
缓存镁光  128或256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是多大的,怎么设置。

你这个盘是120的,设成128M

网友:
设置好128M缓存大小和品牌,在主界面DRAM TEST先测试一下看能否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