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铁将军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3-08-01):
朋友的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不亮,让修一下

背面参数,有qc快充

内部

pcb,就是个充电宝加电量显示电路,电池点火是直接连接,不经过保护板电路

电池参数,857080 4000mah的,经检测,只是放久了电池没电,单节都是3v

不需要充电宝的,直接找个盒子放电池加条线就行

网友:
高倍率电池 200倍?

网友:
这个东西平时不用,等用时它出问题了!哈哈哈

网友:
这种直接连起动机大电流放电,对电池好吗?

网友:
3串的动力电池,这体积满电只怕只能启动个几次

网友:
要不定时查看电量,不然用时还要充电

网友:
哪里可以撸一个

网友:
这个恐怕寿命不长

网友:
启动电源不常用,偶尔也得充电保存

网友:
一般是用时买,稍后就忘记了充电变废了。

网友:
峰值200C以上。厉害。

网友:
总感觉动力型的不耐用

网友:
感觉不如电动车电瓶保险

那玩意儿不贵,随时可买可用,这个忘了充电就不能救急

网友:
比电瓶娇贵

网友:
多此一举的东西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用料很足,应急用确实不错,可以备一个,感谢分享

网友:
驱动板得要,可以给电池组被动均衡。充电程序故障,尝试用升降压板,加限流电阻,被动均衡板替代。

网友:
当充电宝太大,当应急启动电源不常用,等需要用时它又没电了。我之前电瓶不行的时候买了一个,两三天用一次没问题,换了电瓶后就闲置了,有一次需要用时就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
都一个样,高倍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