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精致极具性价比1分2 usb2.0 hub

楼主(2023-08-01):
性价比非常高,2.8不包邮运费6元。

一对一端口,实测速度40MB/S,用了一个月很稳定可靠没毛病。

拆了一个给大家看看做工把,镀锡铜电源线与数据线,线够粗。内线皮有光泽很有韧性,外皮磨砂有质感。用料很足够,做工精美,细节把控精致无可挑剔。

芯片是fe8.1 ssop20芯片,有一个12m贴片晶振。

拆机图片

想买可以图片搜索,记得别买一条运费6元对于2.8的产品很贵了。本来需求只有一条,买回来后发现很好又买了几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哦

这个价位确实很不错了,usb母头是套了独立金属框框的结构接到屏蔽网子,母口不容易变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价位确实很不错了,usb母头是套了独立金属框框的结构接到屏蔽网子,母口不容易变松 ...

这个已经很接近成本了,

网友:
运费够买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已经很接近成本了,

感觉是亏本清仓,屏蔽网很密是铜的,因为焊接过很容易焊接的

网友:
做工真不错,2.8元一根运费6元,买一根不划算,买多吃灰。

网友:
  做工不错   一直寻找

网友:
包邮好用出,运费是硬伤

网友:
线材用料不 错

网友:
主要功能应该是延长线吧,之前遇到过,线太长了不识别,加个HUB芯片就正常了。

网友:
2.0的 没啥用

网友:
这做工不像国内销售的,多半是外贸尾单货,商家清仓处理回本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电路放在塑胶套里的

网友:
电源线比较细,不到24awg,应该是分线器而不是延长线。
USB延长线至少要20awg才能到5米。不然根本不认设备。

网友:
需要用的,就很值;不需要用的,再便宜,也是放着吃灰

网友:
十年前必买,现在2.0有点鸡肋了 运费加上不如撸一分四的hub了

网友:
邮钱够买几只鸡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