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7b pro更换钽电容问题

楼主(2023-08-01):
看惯了黄皮家全是黄豆子钽电容,再加上优利德新出的表也是钽电容,为了以绝后患,准备把手里优利德ut17b pro贴片电解电容更换钽电容。
请问各位大神,如此一一对应更换以后需要重新校准吗?

网友A:
钽电容有短路燃烧的风险,在有些设备里是不允许使用的,你是换固态吧。这种大极性电容都是电源滤波电容,按理说不会影响

网友:
不影响,可以放心更换,效果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有短路燃烧的风险,在有些设备里是不允许使用的,你是换固态吧。这种大极性电容都是电源滤波电容,按 ...

我觉得也应该是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有短路燃烧的风险,在有些设备里是不允许使用的,你是换固态吧。这种大极性电容都是电源滤波电容,按 ...

贴片的电解电容和贴片固态电容外形啥啥分不清,容易买到假货,岂不是白折腾了

网友B:
坑爹的优利德,同样方案的61b+和191t就是全钽电容,难道是这个17b pro是先出的?还是换了吧,优利德现在出的产品已经没有电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坑爹的优利德,同样方案的61b+和191t就是全钽电容,难道是这个17b pro是先出的?还是换了吧,优利德现在出 ...

是的,我看很多人遇到他家万用表电解电容失效引起故障

网友C:
优利德的做工越来越像葫芦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的做工越来越像葫芦壳了

连型号都抄,有啥难度嘛

网友:
优利德的做工越来越好

网友:
国产化替代,万用表这块估计u记能有不少单子吧

网友:
正确使用的情况下钽电容的可靠性远超过铝电解

网友:
换成耐压25V或者35V的钽电容,肯定没问题。

网友D: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都换成钽,不换MLC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都换成钽,不换MLCC呢

因为钽电容和铝电解的esr差不多或稍小,mlcc的esr小得多,在不知道具体电路的情况下用mlcc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已经换完,c型和b型两种,暂无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完,c型和b型两种,暂无发现问题

尺寸合适的话尽量装电压高的。钽电解的使用在于降压,铝电解在于控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