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T201钳表两个电流量程问题

楼主(2023-08-01):
ut201钳表,出的问题是2A/20A档位跟200A/400A档位差0.5~0.6A左右,2A/20A档位跟别的表电流基本相同,就是200A档位问题
外观

201的电路图

看图是vr2跟vr3是调节校准电流的,主要是低电流档准确,大电流档不准确,到底是哪个电位器是调节高量程呢,vr2跟vr3
跟别的表比较

有懂得可以告诉一下吗,主要是一个档准一个不准不好弄。

网友A:
这个误差不算大吧?楼主要求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误差不算大吧?楼主要求严谨

200A档位的感觉大着,看电路图感觉VR2是调节这个档位的,但是不太确定。

网友:
优利德

自己搞不定就发厂家校准

网友B:
把可调电位器短接一下,变化大的一次就是相应的可调。我用这种办法找可调。

网友C:
大电流档测量小电流肯定不准,大电流档就是个参考值,误差大点正常,你想想,200A的中心值就是100A,只要100A的准确度在误差范围内就差不多了,你想让表在200A档保持小数点后精确度,不太现实,毕竟线在钳口内的位置变动就可能影响小数点后数值大变,想要精确值就需要钳口和线的位置固定,并使用高精度AD转换,高精度运放之类的,但是成本大增,价格就没有优势了,业余校准可以把线在钳口多绕几圈,比如,绕10圈就是乘十倍的读数,也可以绕一个一百圈的弧形排列线圈,厂家就是这样用精准小电流校准钳表,再看看准不准,如果误差不多,就无需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档测量小电流肯定不准,大电流档就是个参考值,误差大点正常,你想想,200A的中心值就是100A,只要100A的 ...

谢谢回复,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可调电位器短接一下,变化大的一次就是相应的可调。我用这种办法找可调。
...

好经验,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