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微软鼠标,微软极动鲨,传感器特写。

楼主(2023-08-01):
一个剪线鼠标,拆开简单擦洗,用显微镜看看传感器细节。

网友A:
这是什么显微镜,还能透过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显微镜,还能透过封装的

这个传感器就是透明封装,外面一个黑色可拆卸罩子

网友:
以前价格不菲啊

网友:
显微镜下的传感器真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
哇塞,好清晰哦~~真的好微妙

网友B:
鼠标不错建议修好

楼主:
和ie系类同一时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不错建议修好

准备接个线把他修好

网友:
透明的主控还是第一次看到,以为都是小孔的

网友:
那是金线吗?

网友:
来秀显微镜的

网友:
拍的真清楚啊

网友:
这鼠标的滚轮好神奇啊

网友:
盈昆的滚轮专利。
磨损比罗技的严重多了。
双飞燕用了一段时间这种结构,将滚轮改用编码器了。

网友:
这个特写拍的不错

网友:
这么一拍挺漂亮的

网友:
小区建设图

网友:
焊点焊的真漂亮

网友:
芯片里面拍的真清晰,微软的正品鼠标,感谢拆解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