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尝试自己做一个CH582M的开发板

楼主(2023-08-01):
带USB、BLE5.3还有40个IO口的单片机只要3块钱除了SRAM给的少了点其他都挺香。

本项目已经打板验证可以使用,目前在立创开源广场开源,新手画板求指教。
本项目参照沁恒官方EVT开发版原理图绘制,并进行一些简单调整,引出一路I2C接口用于连接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采用很便宜的AHT20/21温湿度传感器,其他就是风格化了下丝印,加上了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砂糖酱。如果您不喜欢可以自行修改删掉即可。推荐使用白色板子背面效果会好一些。
天线使用官方提供的天线,也简单做了一下50Ω的阻抗匹配,效果怎么样图一乐。

工程文件也可以从附件中下载,需要解压导入 立创eda专业版
越签到家园越少。唉,新手完全不太会玩这个论坛,难道只能充值吗。
效果图如下

芯片简介
概述
CH583是集成BLE无线通讯的32位RISC微控制器。片上集成2Mbps低功耗蓝牙BLE 通讯模块、2个全速USB主机和设备控制器及收发器、2个SPI、4个串口、ADC、触摸按键检测模块、RTC等丰富的外设资源。CH582较CH583少了一个SPI1 主机其余都一样
应用框图
产品特点
  • 32位RISC处理器青稞V4A
  • 支持RV32IMAC指令集,支持硬件乘法和除法
  • 32KB SRAM,512KB Flash,支持ICP、ISP和IAP,支持OTA无线升级
  • 内置2.4GHz RF收发器和基带及链路控制,支持BLE5.3
  • 支持2Mbps、1Mbps、500Kbps、125Kbps
  • 接收灵敏度-98dBm,可编程+7dBm发送功率
  • 提供协议栈和应用层API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内置RTC,支持定时和触发两种模式
  • 提供2组USB2.0 全速Host/Device
  • 提供14通道触摸按键
  • 提供14通道12位ADC
  • 提供4组UART,2组SPI,12路PWM,1路IIC
  • 40个GPIO,其中4个支持5V信号输入
  • 最低支持1.7V电源电压
  • 内置AES-128加解密单元,芯片唯一ID
  • 封装:QFN48
更多资料参见 沁恒官网

开发指导
结合本人最近对这个芯片搜集的相关资料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 沁恒芯片可以使用官方推荐IDE MounRiver Studio 可惜不支持Mac OS我就用不了。
  • 可以使用vscode配合platformIO进行开发 支持arduino框架 arduino-wch58x,
  • 也可以自己编写cmake构建编译脚本。例如 https://github.com/mo10/ch58x-cmake-template ,然后配合使用openocd进行仿真调试。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使用的两线仿真接口看似和ARM Cortex-M 系列的长得一样但是通用的调试器例如 JLINK 、 STLINK、DAP-LINK是无法使用的。需要购买专用的调试器 WCH-Link 这个WCH-Link还分很多种选择时需要注意。这里推荐 wch-linkE ,有关更多调试器的介绍可以参考官网 https://www.wch.cn/products/WCH-Link.html。此外,每次调试都需要手动使用ISP工具打开调试模式很不方便。
  • 下载程序可以使用usb和串口下载USB下载比较方便。下载工具需要使用wchISPtool附件中可以下载到或者去官网下载。WCHISPTool不过只有window版本。如果是linux或者Mac OS可以使用第三方的工具 https://github.com/ch32-rs/wchisp 不想编译可以直接在项目的release中下载对应系统的包运行即可。
  • 关于硬件调试
    ** 淘宝上有些店卖的芯片是假的买来焊接上ISP工具无法识别,官方又没有芯片卖。
    使用USB烧录时让ISP工具能够识别芯片的操作是按住评估板上的“Download”按键,或者将PB22短接到GND,同时给板子上电。若是第一次拿到芯片,codeflash中是空的,不用按住“Download”按键也可以被ISP工具识别。
    如果碰到USB烧录异常的问题,先排查一下烧录的环境是否正常:

①检查焊接是否正常,芯片GND脚上有没有注意加锡吹焊,PB10、PB11有没有虚焊漏焊。
②检查电源是否正常,57x、58x芯片的VINTA引脚上的电压是否在1.05±0.015v范围内,208的VINTA在1.2v左右。
③检查32M晶振是否起振,32M晶振正常工作是芯片各模块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
④检查USB线材有没有问题,用测试线材能不能给评估板或者其他确定正常的板子成功烧录。有些线材不带D+ D-信号线,不要用这样的线材。
⑤检查有没有引出PB22作为下载配置脚,上电的同时需要PB22接地才能进boot loader。
⑥检查一下有没有打开多个ISP工具,可能芯片已在其他窗口被识别。
⑦检查下载配置脚有没有被改到PB11。如果误修改到了PB11,需要将PB11接到v33,上电之后再快速断开PB11与v33的连接就可以再次进入boot loader修改下载配置脚。
如果经常需要在PB22与PB11之间切换,或者项目本身就用到USB1接口作为下载口且需要PB11作为下载配置脚,可以在v33接一个大于等于1.5K的比如说10K的上拉电阻以及一个按键,按下按键就接通这个上拉电阻到PB11,这样USB接口内置的1.5K下拉电阻相对较强,不会影响到上电boot识别之后的USB通信,节省下PB22一个GPIO。
烧录环境没有问题的话,观察一下板子通过USB连接到电脑时,电脑是否有弹出提示。
①电脑弹出提示电流过大:排查板子上USB口的的GND、VCC是否画颠倒了,板子上是否有走线短路,是否有元器件损坏。
②电脑弹出提示无法识别:排查PB10、PB11是否接反,是否有干扰或者短路到其他引脚,是否加了不需要的强上拉下拉电阻或者电容。针对USB烧录问题,先两脚悬空进行测试,如有特殊需要再自行加电路看看是否兼容。如果工程用到了USB1,注意断开其他主机/设备在USB1口的连接。
③电脑没有弹出提示:排查PB10、PB11两者是否短路。通常线材是两端公头,可以将板子上的USB母口接出来到A口母口,检查一下A口母口上的D+D-两线有没有短路。

后记

有些人会说官方可以免费申请开发板呀为什么要自己做?这里我就要吐槽一下沁恒了,技术支持做的确实很不错。但是但是销售真的太次了,看人下菜,因为自己不是潜在大客户和公司用户申请了开发板就不给,加上自己在淘宝买到假芯片没法验证,官方店铺不卖芯片想买芯片就要找销售。很是生气,本来这个项目4月份就做完了就一直因为没法验证芯片拖着。官方开发版卖40一个还要花18买调试器。巨贵!芯片才3块钱一个,一个开发板你卖40!如果想自己做淘宝买芯片一定要注意看评价。参考和感谢

楼主(2023-09-22):
github有第三方支持的可以配合platformIO使用,不过支持的外设不全,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蓝牙的连接效果怎么样?测试了吗?

这个板子不错,别的都好说,除了蓝牙天线。 ...

申请的官方板子也到了,和官方的对比信号质量差不多。

网友(2023-08-19):
我本来打算用这颗芯片DIY一个键盘的,最近忙一直没动手呢。

网友A:
楼主,你的蓝牙的连接效果怎么样?测试了吗?

这个板子不错,别的都好说,除了蓝牙天线。

网友:
沁恒的板子还是很好申请的,我申请过两次,拿到4块板子还有wch-linke,我申请时也是实话实说,就说是普通电子DIY,学习沁恒单片机使用,然后就发了,不过运费都是到付,我在新疆偏远地区邮费25元,不过挺值得沁恒的板子某宝上基本30元以上了

网友:
支持arduino吗?

这个帖子diy电池内阻仪的里面的单片机不好购买,需要支持arduino,支持12位adc采样,支持1kHZ PWM

网友:
同感,一般用户申请开发板是很困难的。

网友:
开发板网上有卖的大概16块钱,下载器也有8块钱。可以直接在线调试。硬件成本并不高

但是软件上有点拉垮。自带的ide不是太会用,常见开源的工具包也不支持,可能是因为sdcc不支持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就放在天线旁边,难道不影响信号质量?

应该还好毕竟官方的开发版也是这么放的。

网友B:
晶振就放在天线旁边,难道不影响信号质量?

楼主:
谢谢,非专业硬件相关专业人士,也是兴趣自己学着玩。

网友:
做得漂亮,不过40块买块开发板加18块调试器也不算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40不贵,开发板也不单单芯片呀,焊接,PCB,其他物料等不也都是钱吗…… ...

我这板子整个物料成本也就10块钱以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40不贵,开发板也不单单芯片呀,焊接,PCB,其他物料等不也都是钱吗…… ...

W801的开发板才几块钱。。。

网友C:
你认为40不贵,开发板也不单单芯片呀,焊接,PCB,其他物料等不也都是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