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叫内存泄露么,为何一个svhost进程能占用这么多内存:(

楼主(2023-08-01):
占用的内存数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遇到这种问题,除了重启,还有别的解决办法么
为何这个进程会占用这么多内存呢

网友:
如果是windows2008 那恭喜了,只能换2012或更新版本,它就这样,内存回收bug

网友A:
想当年上学时候,老师用个服务器给我们远程桌面上课,大家都在各自用户里面装了QQ,三十来个用户一起使用那个服务器的远程桌面,拉的机器挺慢的。老师就在任务管理器里面停QQ.exe进程,我把qq.exe改名为svhost.exe,记得应该就是这个进程的名字,反正我的qq是一直挂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上学时候,老师用个服务器给我们远程桌面上课,大家都在各自用户里面装了QQ,三十来个用户一起使用那 ...

不是远程桌面,是一个屏幕复制到几十个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远程桌面,是一个屏幕复制到几十个屏幕?

我那时候是远程桌面,每个人用非常古老的学生用电脑连接老师新配的服务器来使用服务器资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远程桌面,是一个屏幕复制到几十个屏幕?

您讲的那个应该是类似分屏器之类的吧

网友:
1、系统补丁问题,2、病毒,3其他程序伪装的,23可以杀毒解决,1就没办法了,系统只会越来越臃肿,现在内存这么便宜,无所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