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动车充电器60v20a

楼主(2023-08-01):
电动车固定螺丝柱断了,会发出哗啦哗啦,打开一开发现塑料柱断了,主板没有固定,在盒子乱跑,虽然不影响用,时间长怕伤着里面的元器件。用502胶水一点一点粘好塑料螺母。

Y型螺丝,也称奔驰螺丝。

看着主板上的做工和元器件一般没有之前原装的西普尔的好。这个是随便买的,能用就行。

本次主角,两个固定螺丝柱断了,也是固定主板,胶水大法疯狂涂抹,一点拼对,502涂抹,晾干,后再外层再涂一层。

网友A:
502没有强度,不管用的

网友:
应该用AB胶~~

网友B:
充电器怕怕摔

网友:
滴胶后往螺丝柱外面套一个比柱稍细一丢丢的铜圈或铝圈就非常坚固

网友:
根部还需加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怕怕摔

怕摔也怕震,搁在车座里,过颠簸路最怕,容易把板子上元器件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没有强度,不管用的

确实,拧螺丝咔咔响  可能塑料又裂了

网友:
我的充电器固定柱上次断裂,用了AB胶后再套厚一点的热缩管还不错。

网友C:
天高水长的东西要注意

网友:
不如胶带卷一圈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高水长的东西要注意

一般般充电器的产地,天长地久。原装充电器很少有天长地久才的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高水长的东西要注意

垃圾充电器,路边修车的都是天长地久那里的。原装很少有天长的。

网友D:
山寨的一般塑料都是用的再生料,杂料。比较脆。主要便宜!

网友:
我的台铃60伏20A的用塑胶螺柱修复,断的那边截平整,用M3的螺丝加热后攻丝不会裂,再拧上合适长度M3的胶螺柱,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拧螺丝咔咔响  可能塑料又裂了

加个套管再滴胶水或细铁丝挷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天高水长的东西要注意

这地方的东西不太好,有选择还是选别地的好些。我的铅酸电池也是被这个地方的充电器充胀的。做工好坏散热风扇是否有插头是个重要参考。
名牌电动两轮配套代工的大部份是这地方以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的一般塑料都是用的再生料,杂料。比较脆。主要便宜!

半米高座椅上掉下来就敲断立柱的就是这个产地的。名牌配套的不用回收料,掉一下轻易不会敲坏。

网友:
见意楼主换个名牌充电器,电池被充胀了得不偿失呀。五个串联标称60V电压的,很多充电器最高电压74V。川奇的最高输出电压会低一点(70V)天热对铅酸更友好。西普尔最高73.5V,别小看低这0.5V,天热保铅酸电池命的。最安全还是定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地方的东西不太好,有选择还是选别地的好些。我的铅酸电池也是被这个地方的充电器充胀的。做工好坏散热 ...

经验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