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增加几个元件给格力空调遥控器改背光

楼主(2023-08-01):
格力遥控器改背光,原电路是有背光的,缺少零件R6和Q2,补回去即可,我R6用3.3k电阻,Q2用8550贴片三极管。

背光用的是透明塑料,上下面用砂纸打磨,原来屏幕的背光贴纸要撕掉,不然不透光,不过换了以后屏幕比之前暗了点

最终效果如下,室内光线和暗室条件下

网友:
改背光之后电池不禁用了吧...

网友:
我都用手机遥控器。

网友:
改了费电,作用也不是太大,一般都是开灯的情况下遥控吧

网友:
半夜调温度不用开灯了

网友:
没加个均光板?

网友:
有等夜里嫌刺眼。

睡觉前都把空调显示屏都关了。

就拿几个按键,盲操作也可以;实在不行就叫音箱搞定。

网友A:
灯珠太大了离屏幕太近,选小一点的灯珠贴板子上再用热熔胶盖一层均光能好看些

楼主:
加了,均光板用亚克力磨的,手工效果没有成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太大了离屏幕太近,选小一点的灯珠贴板子上再用热熔胶盖一层均光能好看些 ...

空间不够,led只能放这么近,看着其实不是很刺眼,拍照效果而已

网友:
原厂精简了背光是为了减少成本,再一个是为了省电

网友:
现在厂家能省即省,还好楼主动手能力强,补上了。

网友:
为啥LED的脚留那么长?

网友:
这下不用摸黑了

网友:
改了换电池的频率就高很多

网友:
有利有弊,现在都是用智能语音控制了,睡觉了,实在不想睁眼睛

网友:
感觉意义不大

遥控器放固定位置,抹黑也能找到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但是打不开,郁闷

网友:
用红色LED,微安电流就能点亮,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