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特尖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3-08-01):
针型接线端子规格压2.5平方毫米线的十小号的缝衣针。 取合适的长度缝衣针(过长的话剪断)。先把接线端子套到表笔上,再插入缝衣针就做好了。

网友:
自制特尖万用表表笔

网友:
这个不错,要是直接把针焊管子上,下次用套上就能用了

网友:
偏心有时候感觉不方便吧

网友:
我也需要用到尖表笔但是怕手贱戳到自己

网友:
我用的是给pcb板打孔的钻头 两边打磨尖 从中间截断 然后把表笔用钻头打孔放进磨尖的钻头 就是焊锡焊接不牢固 钻头不上锡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直接用100MIL的测试针,把针套焊在原表笔上。要什么型号的针就换。。尖的,莲花的,杯型的,都有。。本身就是做测试的。所以有很多种针。

网友:
带套能变换
焊上坚挺舒服

网友A:
用1.5铜线,我觉得那个又软又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5铜线,我觉得那个又软又省力

2.5是指的。针型冷压端子的规格。

网友:
太尖了吧,看着害怕

网友:
真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实用就好,操作简单

网友:
直接把针焊管子上

网友:
用缝纫机的针硬度高

网友:
我是用大头针做的感觉还行。

网友(2023-09-04):
不错,测量芯片脚都行了。

网友:
创意都可以,楼主的方法,应该用热缩套笑容也可以,感觉用冷压端子的应该更稳。

网友:
我用长排针的单针,好用的很

网友:
还是测试探针好用,有弹簧可以不用担心用力的大小,不怎么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