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特斯拉3忽冷忽热,空调温度传感器拆开小研究

楼主(2023-08-01):
先上主角,在这些神秘的小洞洞里面,会住着谁呢????

用塑料撬棒把这个板子撬下来看看
我了个去,吓死我咧,跟出来这么大一个玩意儿

这里有一个卡扣,第一次拆的时候没注意,硬撬都变形了

第一次拆开里面全是灰
随口就吹了一嘴,这下玩了,方向盘都不干净了

高科技的数字温度传感器?这不是几毛钱一个的NTC电阻吗???我读书少别骗我

转过来看看,明显看到几个风叶片,
显然屁股后面那个圆形部分是一个小电机,
它带动小风扇,把外面空气抽到热敏电阻上进行测温

看完这传感器本人,现在故事开始了啊
大家搬小板凳坐好

这夏天到了啊,就像上面图一样,玻璃顶电瓶车里面,热的不成样子,
然后我这台的 空调 还不好用,忽冷忽热的,即使已经自己加装了顶棚,还是经常一身汗,要不然就是过隧道的时候能冷到感冒。。

大太阳下跑到4S检查了一次,4S硬给我开最大风扇吹了一中午,说,问题,
没问题。。。。。。。。。。。。。

那只有自己搞了,草
小朋友们知道研究别人做的现成产品首先要找什么吗,对了!一定是S~~M   啊。。。。。
打开我google了两天半,然后从歪果仁网盘上花了超多流量费拖下来的S。。M
看图片就是这个车没错了,googe没有骗我 (67楼补了维修手册下载)
发现左边是目录,往下找

找到个有意思的!选择  18 -热管理

点击之后发现还有小项目,发现1810 座舱空调 比较符合,点进去

往下翻找,发现很多sersor字样,意思为传感器,仔细看找到cabin tempture

点进去发现了拆解方法。

经过上面的拆解研究应该传感器没有坏,有可能是灰尘太多堵死了,
谁TM设计的这风扇也不知道,而且这个安装位置不太好
这是测的出风口温度啊??????
又不是环境温度

最终想了一下,把它拿出来,挂在尽量靠前的位置,可以稍微减少出风口冷气循环的干扰,
想要彻底测量环境温度,甚至做到补偿,估计需要一根延长线,给他挂车顶的位置了,太麻烦暂时不想搞。

后记:也不知道是清除了灰尘还是拿出来的缘故,
从此之后车上乘客都反应空调真的没有忽冷忽热了
传感器至今为止一直挂着。。。

网友A:
一直不明白,麻豆电瓶车透明玻璃顶被那么多人吐槽,为啥好几个国产电瓶车还跟风这样的脑残设计.......

网友:
太专业了,特别是挂的专业,哈哈

网友:
这是要开外挂才行的节奏吗

网友:
在车里打伞,除了以前读书时搭的漏雨客车,这会又见奇景。

网友:
装回原位吧,这样悬着也不好

网友:
还别说,这电动爹楼主收拾他一下就规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麻豆电瓶车透明玻璃顶被那么多人吐槽,为啥好几个国产电瓶车还跟风这样的脑残设计....... ...

关键还有人买啊,比如楼主就买了。

下次买车,他还会买。

网友:
妈耶,这个传感器还配了个小风扇。。。咋会有这种设计啊

网友:
一个客户就是做这种NTC,出厂2毛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麻豆电瓶车透明玻璃顶被那么多人吐槽,为啥好几个国产电瓶车还跟风这样的脑残设计....... ...

你都说了,跟风设计嘛

网友:
全景天窗不带遮阳帘就是耍流氓

网友:
我关心的是楼主在哪里找到的资料,能分享一下链接嘛。
光明顶安装那种1K左右的伸缩遮阳帘效果还不错,要那种蜂窝结构的

网友:
这报纸帖的灵性。大中午充电得打把伞,不然晒得睡不着,空调再怎么开都没有作用。  不跑起来空调效果确实不怎么凉,高速跑十分钟风速最低还是不能直吹,风太冰了

网友:
大部分车的温度传感器都是这个设计,我那车也是,一次电机坏了,大夏天的吹热风,有点整不明白

网友:
就是通用的传感器

网友:
传感器有什么高科技的,又不是用在特殊场合(高温,高湿高压低压真空等),接近自然界的传感器都特简单,只不过是外壳做的有的精致点而已,砸开拆出来不是电阻就是电容(原理)。

网友:
特斯拉啊

楼主会开还会修,果然老司机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这东西装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