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问给窗户玻璃上开个10cm直径的圆孔可以用什么办法

楼主(2023-08-01):
装个排气,排风口直径是10cm的管子,在墙上打洞工程太大了,自己弄不了,想在窗户玻璃上打个圆洞,不知道自己动手的话,哪种方案简单些?

网友:
手电钻+ 玻璃开孔器 和 玻璃若干,先练手,等熟练了 在上手干 你真的需要开孔的玻璃。

网友:
钢化玻璃无法开孔,普通玻璃用玻璃刀割就行

网友:
叫人上门打就是了,我们那是几十块,不知道你那的行情,玻璃通常是钢化的,一打就碎...

网友:
开墙洞安全又美观,玻璃搞坏可能性99%+

网友:
外面找一个专业打洞的30元钱。。。。。。。。

网友:
普通玻璃用电钻加玻璃开孔器就行,钢化玻璃不能开孔

网友:
如果是小的单层普通玻璃,还不如拆掉买个亚克力的板子开孔

网友:
先看是不是钢化玻璃,如果是的话, 就在墙上打孔。如果不是的话,尝试着把窗户扇拆下来,去搞装修的地方 打最省力

网友:
这活我干过,我在卫生间的玻璃上开孔,装了一个排风扇。
就是用小手磨机,金钢砂头。
慢慢磨,有一个小眼就上柱形头子。

网友:
看看玻璃四角有没有ccc标志,有的话钢化玻璃就别想了,重新按尺寸定做一块再去钢化
普通玻璃可以用玻璃刀慢慢割的

网友:
对,现在大多都是双层钢化玻璃,就不用想着打洞了。   是那种单层的普通玻璃就好办了

网友:
钢化玻璃只能听到咔嚓一声就碎了。

网友:
如果不是钢化玻璃,必须要找专业工具,去某宝搜索圆规刀,看视频学用即可。

网友:
普通玻璃用玻璃刀开过,就是取下玻璃,放平整桌面上,用胶布贴在圆心上,玻璃刀拴绳子,定住圆心,划一圈,再在圈内划小方格,敲掉一小块后其他的也就逐个敲掉就出一个大洞了。
当时洞开的很完美,但是把玻璃装回窗扇时还是弄断了,结果就那么对付用了。

网友:
10CM不大,用玻璃钻头很容易开出来

网友:
钢化玻璃就不要想开孔了,再定制一块换上

网友:
我就是在玻璃上开了个大孔。普通玻璃是可以用开孔器慢慢开出来的。但是要非常小心。一旦开孔器抖动,碰撞,玻璃就会碎。那个网上有稳定支架,你可以买一个。瓷砖开孔用的。

网友:
有钻头孔越大越不好开钢化玻璃就别开了

网友:
想在玻璃完美开孔的成功率不高,我之前请人开了几次都是有裂痕延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