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的螺丝柱坏了,用什么能胶好啊?

楼主(2023-08-01):
笔记本的螺丝柱坏了,用什么能胶好啊?

笔记本摔了下,螺丝柱裂了几个  主要是开合屏幕哪里的螺丝柱  要受力  问了几家卖胶水的 都说不行

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可以试试用常用的螺母铜柱,用哥俩好加碳粉固定,然后底部穿孔上垫片螺丝加固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油性快干胶,另外还可以考虑一下热塑。

网友:
试试铸工胶

网友:
铸工胶应该不错

网友:
农机胶也可以

网友:
这个地方要受力的,粘不住,除非像二楼说的底壳贯通加垫片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选ab胶,主要因为没用过铸工胶

网友:
因为你这个是屏轴受力点的地方,普通的胶水诸如502之类的无效,通常只能更换塑料件了。
盲猜是屏轴老化(就是掰不动了),导致受力点上的塑料件断裂。。。

网友:
不如加热下试试,通过螺柱加热把塑料融化重新凝固,就是一体的了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都是直接换壳的,一般的胶,沾了没多久又要断了

网友:
铸工胶试试

网友:
这种受力点的螺柱断裂,感觉没有什么胶是能提供长期且稳定的反复应力折腾的? 换外壳比较靠谱

网友:
实话跟你说,这种断裂什么胶东没用。

网友:
要受力的,还是弄个完整的试试,用什么胶都觉得不保险。

网友:
热熔一下试试

网友:
是的,什么胶水都不牢靠

网友:
这种受力点几乎没辙。

网友:
铸工胶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