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5 500mA 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8-01):
描述
TP4055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采用恒定
电流/恒定电压线性控制。其 SOT 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 TP4055 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TP4055 可以适合 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器和
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满电压固定于 4.2V,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电池达到 4.2V 之后,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 1/10,TP4055 将自动终止充电。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被拿掉时,TP4055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
态,电池漏电流在 2uA 以下。TP4055 的其他特点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欠压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一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

特点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高达 5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无需 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可直接从 USB 端口给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
·最高输入可达 9V;
·精度达到±1%的 4.2V 预设充电电压;
·自动再充电;
·1 个充电状态开漏输出引脚;
·C/10 充电终止;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40uA;
·2.9V涓流充电;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采用 5 引脚 SOT-23 封装。

应用
·充电座
·蜂窝电话、PDA、MP3播放器
·蓝牙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