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海阁拉斯70W LED防爆灯拆解(BL-K70W)

楼主(2023-08-01):
隔壁工厂退房,当垃圾清理出来的一堆东西,刚好认识清扫垃圾的人,厚着脸皮问他要了这个灯。这灯真的挺沉的,回来测试发现是坏的,拆了看看能不能修好。

▼看价格吓我一跳,这灯竟然这么贵啊。

▼灯挺大的,外圈梅花状直径大约25cm,沾满了碳粉,大概率是灌粉车间使用的。

▼背面盒子里面是驱动,看样子还是个专利产品。

▼称一下差不多有6斤

▼拆下防水盒10颗内六角螺丝,里面有防水密封圈。驱动是70W的,查了一下海阁拉斯是广东中山的一家做LED光源的厂家,2008年成立。

▼拆下驱动两头的螺丝,两边的挡板就能拔出来,驱动是灌胶的。

▼电源线是3*1平方橡胶线,一分钱一分货啊。

▼防水盒下面和灯盘还有螺丝联接,要拆到灯珠部分就得拆这四颗螺丝。

▼灯珠透镜是靠灯盘和一个铝环用螺丝夹住的,拆下这四颗螺丝才能拆开透镜。

▼透镜和灯盘之间也有防水密封圈,灯珠是多芯的一共9颗。

▼微距看看灯珠,里面是12芯串联的,金线连接方式有点像迷宫。

▼把碗状的小盖板拆下,灯珠上面还有一圈塑料盖板。

▼拆了盖板才看到灯珠是CREE的

▼拆下灯板,背面涂有硅脂,已经基本干了。

▼壳子拿去清洗一下吧,全是碳粉弄得我手都嘿了,还好碳粉好洗,冲刷一下基本干净了。

▼量一下驱动貌似没电压,但通电测试的时候灯珠是闪的啊。

▼拆开驱动看看,都是软胶,这个好抠。

▼壳子轻松分离,剩下的就是抠胶了。

▼抠了半天就这样了,散热片也顺带拆下才看得清管子型号。这是高PF驱动,输入整流后没滤波电容。

▼mos管 ST的15N650真舍得用料

▼整流桥8A 1000V余量都很大,论坛火爆的12/24V 60W电源才用2/3A整流桥呢。

▼整流用的超快恢复二极管16A 400V,真有点夸张了,驱动输出才1.5A啊。

▼电源芯片7936CHC没查到资料,有谁知道的说一下。

▼通电就左上角一颗灯珠在闪

前面测试驱动没电压可能是我测试的时间太短了,插好表笔通电测的,没电压马上拔插头。实际试机通电大概两秒后灯珠才闪,空载电压57V左右,带载就打嗝,灯珠亮的时候电压大概30V左右,灯珠灭的时候电压往下掉。手上没有指针表,不然看起来更直观。后来将驱动接到电吹风上面,电吹风电机也是一转一停的打嗝,证实是驱动问题了。在线测一遍电阻貌似没问题,电容拆下来量了容量也足,整流管也是好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接地防爆吧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个高PF单级隔离方案挺有意思的
也可能是保护条件比较灵敏,可以用普通电流源测试看看。。
从图片上看只有一个在发光啊,那样肯定是不行的啊。。。按理说,用常见的300mA非隔离驱动接上去应该要全都亮才是正常的。。

每一路弄个0.5欧均流电阻可能能稍微有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个高PF单级隔离方案挺有意思的
也可能是保护条件比较灵敏,可以用普通电流源测试看看。。

单颗灯珠12芯,9颗并联的,我在拔掉电源的时候中间有另外两颗会瞬间微亮,灯珠应该都是好的。9颗灯珠不可能点亮电压完全一致,肯定有细微差别,最低点亮电压那颗先亮把电压拉低了,其它的就不亮了。
还有,我用开关电源的T12碰LED引线,手捏住另一根线,灯珠也会微亮,这说明灯珠应该是好的,现在就剩下驱动了。

网友:
这个灯做工真实在,价格也实在

网友:
这灯看起来好威武

网友:
这灯看起来很结实

网友:
国内的铝那阵子就是被这些路灯啊工厂灯给用没的

网友:
看来还是只要钱到位,优质的灯具随便选,电源打嗝保护,大多是输出端短路或过流保护了,一般电源管理芯片和功率管都没坏,重点检查输出端电容,不管电容容量怎样,先代换一下试试,然后查检流电阻,有光耦也要查下,不过一般恒流电路没有,就那几个零件应该好查

网友:
希望修好,没修好就可惜了。

网友:
做工很不错,散热到位的,洗一下就可以用了,不错的

网友:
用料比家用灯具厚实很多,试试换其它电源,去掉坏灯珠。

网友:
我有新的路灯LED驱动电源,好像电压适合,电流是3A的,不知道是否合用

网友:
换CBB电容看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灯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好灯,价格也好

网友:
毕竟价格在那,用料再不好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
这灯用料真实在,价格也不低

网友:
用料真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