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布线,如何预留未来的太阳能发电和家庭储能

楼主(2023-08-01):
家里准备开槽布线了,忽想起是不是应该为未来家庭能源留一条线路?

但我对太阳能发电、家庭储能完全不懂,特来求教网友们!

1、如果将来要装太阳能发电,并入电网,应该怎么规划电箱,怎么预埋线路?
2、散热问题,逆变器装在电箱旁?还是装在室外屋檐下?

因为是顶楼,搞家庭储能,锂电池万一爆炸风险也不会波及楼上。

所以,还要问下关于家庭储能接线:

3、将来要搞家庭储能的话,现在要预埋什么线?
4、有没有这方面电箱的接线原理图?
5、在楼顶放锂电池,储能5千瓦的话,要多粗的引线?
6、现在埋根空线管,将来穿得了吗?

网友:
农村自建房还是小区住宅楼?后者很难实现太阳能并网(指并入公共电网),能否允许安装太阳能板都不一定。

并网和离线储能的选择,如果考虑的是并入公共电网,则不允许离线储能,且你也无需考虑用什么线,必须有资质的设备和安装公司才行。
如果是并入自家供电电路则推荐配套离线储能以提高利用率,线的选用要考虑太阳能板和电池运行的最大电流。

关于线路和控制器,大部分是要做到室外的,然后引到配电箱即可。如果只是想给家里的个别小功率电器使用的话,建议放弃,成本难以收回。

网友:
直接弄个50管伸房顶小屋里面就好了,通到配电箱,以后想怎么弄怎么弄,再不够了用更粗的管

网友:
本地一个朋友做了太阳能发电,不需要锂电池都可以直接逆变,逆变器挂墙差不多一个燃气热水器那么大,真的是不占什么空间

网友A:
住楼房就别想了。。。
还家庭储能。。。

住楼房的,设备平台在边上靠墙,放一个120L的大电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
指望着以后中午有太阳时候的半价电吧。。。定时那时候加热到55~65度。别的时候35度。。。

更土豪的可以接入地暖。。。
热量难道不是储能么?

目前这局面,个人购买任何光伏或者电池都是赔钱。。。没到1块5的电价前,不用做任何事。。。
每个屋子网线旁边同一根管子再拉一个光纤放着。。。

网友:
可以从并网和不并网两个方向去考虑布置

网友:
光伏或者电池都是赔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住楼房就别想了。。。
还家庭储能。。。

用太阳烧热水就不用兜这么大个圈了,太阳能热水器便宜得多。
因为是在广东,太阳能地暖不敢用。
冬天白天不那么冷时它给加热习惯了,晚上冻得索索发抖却没太阳,这可怎么睡啊。

我一朋友15年前装修,连厕所厨房都拉了百兆有线网和电视、电话……
光纤日后性价比速率不知能不能追得上wifi7、8、9的发展速度。

网友:
如果为了并网挣钱的话可以放弃了,除非楼主有几百亩的地方来安装光伏,否则成本难以收回。    如果是农村或者偏远地区供电不稳定经常停电,为了增加生活质量,那不用考虑回本,可以考虑上离线储能,容量不用太大,满足基本需求就行,因为现在就算是停电也不会停电太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太阳烧热水就不用兜这么大个圈了,太阳能热水器便宜得多。
因为是在广东,太阳能地暖不敢用。
冬天白天 ...

放心,无线永远在速度和稳定性上落后于有线。
十几年前我布的超五类网线现在跑千兆完全没问题,当时也才4M的ADSL。千兆到目前也符合现在99%的应用需求,光纤暂时也没多少用。无线设备倒是升级了几次,不过也就是手机电脑上个网而已。
自建住房可以考虑留个管子,以后怎么折腾都行,住楼房没必要,性价比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无线永远在速度和稳定性上落后于有线。
十几年前我布的超五类网线现在跑千兆完全没问题,当时也才4M ...

只要距离短,五类线也可以跑千兆,未必要超五。

光纤优势是长距离传输没有电磁波干扰,用在家庭则发挥不了它的优势。
多个终端模块的价格、溶接复杂、以及体积功耗都是问题。

wifi6最高速度是3.5Gbps,而WiFi7的设计速度可高达30Gbps,不是一般光纤可比的,关键是它的终端接口,是手机电脑"送"的,不会增加额外支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太阳烧热水就不用兜这么大个圈了,太阳能热水器便宜得多。
因为是在广东,太阳能地暖不敢用。
冬天白天 ...

谁说太阳能了。。。
是中午电价便宜的时候烧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太阳能了。。。
是中午电价便宜的时候烧热水。。。

中午电价便宜?我记得有的地方工业用电是这样,因为太阳能发电量在中午达到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距离短,五类线也可以跑千兆,未必要超五。

光纤优势是长距离传输没有电磁波干扰,用在家庭则发挥不 ...

是的,超5类短距离跑万兆。
光纤只要换模块,轻松跑100G。WIFI先解决共享带宽和传输干扰问题吧,现在的WIFI6实际使用都达不到千兆的速度,实际速率达不到握手速率的一半,稍微穿个墙速度折扣还要大,多设备同时用速率也都是共享的,实际使用大部分还停留在200M左右。而且除了局域网拷贝文件,暂时几乎没什么应用需要这么大带宽。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便宜得多

网友:
加盖一层预备着,应该够用

网友:
住楼房建议别考虑了,楼顶不是你的。

网友:
太阳能发电,有专用箱子和电表的,有些地方是单相表加采集器,有些地方是三相表,所以,箱子具体大小,可以咨询一下旁边布线过的人家。储能安全些,还是使用普通蓄电池吧

网友:
太阳能只能走明线或者走吊顶里面,每个房间都要打走线的洞,不打洞不好走线。

网友:
直接两根线到配电箱,配电箱买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