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康明斯柴油机的喷油器

楼主(2023-08-01):
直列六缸,一盒六个正好够一台柴油机用的

网友:
半总成 应该叫喷油器偶件?

网友:
不懂得看看吧

网友:
这个用在哪 里的,喷嘴那里?

网友:
没拆开,都没看到具体什么样

网友:
没看到细节

网友:
怎么看着像机械结构的???

网友:
不明白用的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就是个高压阀门。
下压后可以开启阀门,往高压气缸内喷柴油,高压高温柴油引爆后,顶起活塞进行活塞运动。活塞顶起后由凸轮轴顶杆继续下压喷油嘴,进行往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