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2.2寸160120单色屏冷开机时通常会显示异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01):
从某鱼上购买的2.2寸160120单色屏,驱动芯片为ST7586,17引脚,接线图如下:

按卖家提供的程序可以点亮,但在试用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冷开机时通过显示会异常,像是某些显示点不对位的样子,大约过了二三分钟后再重启电源,便有可能会正常。异常和正常的对比视频如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14y167h3/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附:屏幕初始化的代码:
void init_LCD() // 初始化屏幕
{
        _RST = 1;
        _RST = 0;
        delay_ms(100);
        _RST = 1;
        delay_ms(1000);

        SdCmd(0x01); // 软件复位
        delay_ms(10);

        SdCmd(0x11); // 设置睡眠模式
        //  SdCmd(0x28);//显示关

        SdCmd(0xc0);  //        设置VOP
        SdData(0x3f); // 1f
        SdData(0x01); // 01

        delay_ms(20);

        SdCmd(0xc3); // 设置BIAS
        SdData(0x02);

        delay_ms(2);

        SdCmd(0xc4); //         设置升压级别
        SdData(0x03);
        delay_ms(2);

        SdCmd(0xd0); // 启用模拟电路
        SdData(0x1d);

        // SdCmd(0x37);  //设置显示起始行S =00H->9FH
        // SdData(0x00); //此处不要设置,否则第0行会常亮
        // delay_ms(2);

        SdCmd(0x39); // 设置显示模式0x38为4级灰度模式,0x39为单色模式

        SdCmd(0x3a);  // 启用DRAM接口
        SdData(0x02); // 0x02为单色模式与4级灰度模式;0x03为16阶灰度模式(本模块不支持16级灰度模式)

        // SdCmd(0x2b); // 行地址区域设置
        // SdData(0x00);
        // SdData(0x00);
        // SdData(0x00);
        // SdData(0x9f);//160
        /*
                SdCmd(0x2a); //列地址区域设置
                SdData(0x00);
                SdData(0x00); //起始
                SdData(0x00);
                SdData(0x36); //截止0x37=55    55*3=165>160

                SdCmd(0x2b); //行地址区域设置
                SdData(0x00);
                SdData(0x00);//起始
                SdData(0x00);
                SdData(0x77); //截止0x78=120>114
        */

        SdCmd(0xb0);  // 设定显示值DT = 03h~9Fh
        SdData(0x78); // 72

        SdCmd(0x36);  // 设置扫描方向
        SdData(0x00); // SEG383->SEG0  COM159->COOM0

        SdCmd(0x20); // 反显关

        SdCmd(0xb3); // 设置FOSC分频比
        SdData(0x00);

        SdCmd(0xf1); // 帧率
                                 //    delay_ms(5);
        //
        SdData(0x06);
        SdData(0x0b);
        SdData(0x0d);
        SdData(0x12);

        //   SdCmd(0xf2);//自动帧率
        //   SdData(0x1e);
        //   SdData(0x32);
        //   SdData(0x42);

        // SdCmd(0xf4); // 温度补偿
        // SdData(0x7f);
        // SdData(0x22);
        // SdData(0x11);
        // SdData(0x02);
        // SdData(0x00);
        // SdData(0x32);
        // SdData(0x82);
        // SdData(0xb6);
        SdCmd(0x29); // 显示开
}

网友A: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还是“不知好坏”?

网友B:
spi通讯受到了干扰或复位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还是“不知好坏”?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通讯受到了干扰或复位不良

底板是自己打样的,然后用杜邦线连接到STC12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