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最小的路由器多大,求推荐一个

楼主(2023-08-01):
不需要无线,wan,lan都是网线的就行,一个lan口就够用,装在摄像头里面用。大家有没有推荐的谢谢。

网友A:
见过最小的是tp的702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最小的是tp的702n

楼主要2个网口的,702N只有一个,720N有2个,但是体积放不进摄像头里,很好奇为什么要装在摄像头里面?外面不能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2个网口的,702N只有一个,720N有2个,但是体积放不进摄像头里,很好奇为什么要装在摄像头里面?外 ...

万分感谢

网友:
搜搜迷你路由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2个网口的,702N只有一个,720N有2个,但是体积放不进摄像头里,很好奇为什么要装在摄像头里面?外 ...

703N,用usb扩一个网口。非要集成的,那就GliNet

网友C:
我买过一个7620的小板,两个口,带usb带无线,长宽我没数据,大概3个usb那么长,两个usb那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个7620的小板,两个口,带usb带无线,长宽我没数据,大概3个usb那么长,两个usb那么宽 ...

感谢坛友这就是我想要的,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个7620的小板,两个口,带usb带无线,长宽我没数据,大概3个usb那么长,两个usb那么宽 ...

从哪里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哪里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淘宝】https://m.tb.cn/h.5Xcrmgn?tk=nao3dvkSJj1 CZ0001 「MT7620N路由芯片,开放板,欢迎咨询」

网友:
好像是乐携的wt3020的拆机裸板,刷个老毛子,设置一个定时重启,稳定的一塌糊涂

网友:
还有个散热的问题

网友:
放到摄像头的只能考虑板子了。

网友:
放到摄像头,替换网络摄像头吗。

网友:
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2023-10-01):
AR9331模块塞一个进去,好评x10086

网友:
再小的成品路由都无法放到摄像头里。

网友:
小日本的home cube也可以吧,够小啊

网友:
https://vocore.io/v2.html
SIZE        25.6mm x 25.6mm x 3.0mm
CPU        MT7628, 580 MHz, MIPS 24K
MEMORY        128MB, DDR2, 166MHz
STORAGE        16M NOR on board, support SDXC up to 2TB
WIRELESS        802.11n, 2T2R, speed up to 300Mbps.
ANTENNA        One U.FL slot, one on board antenna.
ETHERNET        1 port/5 ports, up to 100Mbps.
USB        Support USB 2.0(host only), up to 480MBit/s.
GPIO        around 40 (pinmux)
UART        x3 (UART2 for debug console)
PWM        x4
PCIe(option)        x1(option)
TEMPERATURE        0C ~ 40C(full load) or -10C ~ 70C
POWER SUPPLY        3.6V ~ 5.5V, 500mA
POWER CONSUMPTION        74mA wifi standby, 230mA wifi full speed, 5V input.
LOGIC LEVEL        all logic pins are 3.3V, current 4mA/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