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够让电视机播放优盘的设备

楼主(2023-08-01):
电视机是2010年买的海信led电视,能插优盘,但是不能用左右键快进和快退。如果用电视盒子来看优盘,上面有很多电视剧干扰孩子学习。忘记说了,我孩子学习视频用电视机播放的。

网友A:
买个外贸盒子,干净的AndroidTV系统、只留一个本地视频播放软件

网友:
1.买个“无线”键盘和鼠标套装,无线接收器插在电视机的USB口上班。u盘插在电视机的另外USB口。利用键盘的上下左右方向键快进和倒退。
2.电视机的遥控器要先  选好“节目源”

网友:
大把的。 以前有一种叫做硬盘播放器的盒子。

网友:
视频APP全部删除,盒子只保留基本的播放器,然后断网。

网友:
压箱底的MP4外接电视

网友:
可以播放应该就有控制,或者上下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外贸盒子,干净的AndroidTV系统、只留一个本地视频播放软件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能买到

网友:
弄个电视盒子就行!

网友:
50块钱买个旧电脑,网线拔了,接电视当显示器,

网友:
电视盒子里面的软件都卸了,软件市场也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能买到

万能的淘宝,搜外贸盒子,问卖家是不是纯净AndroidTV系统

网友:
断网就行了,简单吧

网友:
电脑当电视可实现

网友B:
5楼的答案似乎更合适,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能买到

默认的安卓TV系统好像就有一大堆流媒体应用!这点要注意一下,不要花冤枉钱!!!

网友:
随便整个盒子,把有线和wifi都拆除,做个纯粹的播放器

网友:
盒子只保留基本的播放器,然后断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楼的答案似乎更合适,楼主可以试试。

不合适!内置的视频APP删除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合适!内置的视频APP删除不了的!!!

都可以删除的,ADB命令或者ROOT工具箱,总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