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0V3A可调电源电流能调节,电压无法调节,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楼主(2023-08-01):
一台30V3A的可调电源,开始故障为显示输出50V,电压电源均不可调,拆开后更换D1047功率管后,现在故障为电流可从0A—2.87A中可以进行调整,但电压始终是0v附近,偶尔随着电流增大可以调整到1.1V左右,但是就是死活再也调整不上去了。因怀疑是电位器损坏,在网上购买了B1K的电位器更换(B10K由于型号购买错误,暂未更换),故障依旧。由于维修电子数码是个人兴趣爱好,对电路一概不通,为此请论坛大佬指点一下维修思路,感激不尽

网友:
什么都不接就工作在CC了?
是不是输出有短路的,查一查输出电容。

网友A:
看看接线端子上有没有一个二极管,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接线端子上有没有一个二极管,检查下~

机箱里面接线端子上

网友:
先换4个电位器,如再不行再检查其它地方。

网友B:
一直在cc模式状态,检查输出部分哪里短路了啊,电解电容也别放过,我就遇到过电解电容短路

网友C:
跪求 龙威电源 ps-303d 改5a教程!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39225-1-1.html

龙威 故障电源不会修稍调大电流0.4A能用,调小电流时,即使空载也会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124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输出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接线端子上有没有一个二极管,检查下~

机箱接线端子二极管已经检查了,应该没有问题,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cc模式状态,检查输出部分哪里短路了啊,电解电容也别放过,我就遇到过电解电容短路 ...

谢谢,我再重新换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跪求 龙威电源 ps-303d 改5a教程!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 ...

谢谢您费心找资料,我再更换D1047看看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再查查

网友:
这玩意好在那呢?我自己做的29V4A电源,加降压模块恒压恒流的,最低1.2v到29V用起来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