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功率计量插座加背光用废旧的手机屏背光

楼主(2023-08-01):
买的是不带背光,目的就是自己加背光,增加一些乐趣,正好板子上有限流电阻,驱动三极管跟驱动电阻都全的呢,只加发光二极管跟导光板就行了,做成的效果

虽然不太完美,第一次做可以了
用的是废旧手机屏

经过裁剪跟组装,第一次剪的背光板废了,再剪

这次彻底弄好一组

有些丑不过还是成功了,用到的发光二极管

安装好二极管加电6v还可以挺亮的

最后放屏后面,焊接上灯线

Q1就是驱动三极管,正好焊盘也都有,最后效果图

虽然不太完美,但自己努力了,主要还是内部空间太小不好放,地方再大点背光再挪一点就显不到黑边了。

网友A:
这电池撑得住么???

网友:
这个亮啊,效果非常好

网友:
方法不错,要做的完美,就要不断探索不断动手。

网友:
已经不错了,改的挺好的。

网友B:
有点太亮了!暗一点好

网友C:
最好加个开关,长亮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太亮了!暗一点好

手机拍摄原因,不是太凉亮感觉正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加个开关,长亮影响寿命

芯片控制的,按一下亮几秒,不操作延时几秒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控制的,按一下亮几秒,不操作延时几秒就不亮了。

我改过,一定要常亮,才好用,才2mA电流LED很耐用的。
只是反光膜不密封的话,很快就氧化了。

网友:
不错啊,完美解决了。

网友:
手艺不错,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能达到夜视功能就行!

网友:
也有一个功率计,没背光,想加背光,打开后发现背光驱动部分原件位是空的,只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撑得住么???

这玩意又不需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