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议云照电工9V充电电池

楼主(2023-08-01):
我买的700mah的,先拆开看看,电池是不是厚了,容量是不是真的大了,对比一下!

板子就不拍照了,坛友已发过了!今天议的是我发现用在我的钳其他功能正常,测交流电流时直接就二十多安,赶换回普通电池,立马正常,说明DC-DC电源对于钳形表是有干扰!你们有遇到过吗?

网友:
用两锂电池串联试试

网友:
9V更换充电电池最好是用3串磷酸铁锂电池,标称电压9.6V,比2串锂离子电池DC升压抗干扰更好,无纹波。可惜现在找不着了。
有些表8.60V左右就提示低电压,和满电的表相比误差大1~2个字,用基准电压测试也是如此。越是高精度表越是怕干扰啊。

网友:
是二节串联的还是一节升压的。我用二节串联的用得很好。

网友:
价格怎么样

网友:
都是升压的

网友A:
升压的太费电,智商税

网友:
原来这个对万用表有干扰

网友:
据说升压的9V电池对有些表会产生干扰。

网友B:
原厂电路输出的纹波是有些偏大,楼主可以试试在输出端加一级π型滤波看看,具体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网友:
雷骑科技 经典珍藏固态U盘 方案SM3350A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电路输出的纹波是有些偏大,楼主可以试试在输出端加一级π型滤波看看,具体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

它这不是波问纹的问题,是电磁辐射,其它档位就可以,只有电流档不行,明显是电感的电磁问题

网友:
震荡对数字的干扰,是的

网友:
可能是升压电路产生的电磁干尧

网友:
在使用的情况下看输出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升压的太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的太费电,智商税

其实也没那么费电,我帖子里说过,只要是硬开关的表,就不会一直升压。

我6月下旬充满的电的,到现在还在115C里好好的,使用没问题。

其中还有好几天没关机。日常使用压力不大,就是拆下来充电比较费事。

网友:
磷酸铁锂好用

就是用的铁锂

网友:
现在5号7号也TC口充电了

网友:
感觉锂电池可以代打一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