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头硬度高可以用一辈子

楼主(2023-08-01):
现在机床多闲置,做些另类产品

网友:
这成本太高了吧???

============

网友:
头要软硬适中,摩擦力合适才舒服!

网友:
硬了就脆了啊。。。一用力就断开了。。。

网友:
食品级和耐高温没搞懂,这玩意温度高了肯定烫手

网友:
正好,拿了去装几个380V的空气开关。

网友:
几点秒杀,预定赠品

楼主:
不锈钢硬度不行,,只能有水的地方用用

网友:
我是看美女的

网友:
如果多带几把应该挺重的。

网友:
宪法的寿命都没有一辈子,说改也就改了,你个螺丝刀还要一辈子,想什么呢

网友:
会不会太光滑了, 使用会打滑的

网友:
不会是实心的吧

网友:
光硬度高不行,还要润滑油,还要持久

网友:
材料的硬度 不锈钢是达不到的

网友:
头够不够硬不知道,把手是够硬的

网友:
不锈钢硬度不够
干不了几次活儿

楼主:
把字母涂了。。省的人说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