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NVME的固态会不会比sata口的稳定点?

楼主(2023-08-01):
最近想入个固态做游戏盘,对速度倒是不太敏感,就想稳定点,想问下说颗粒相似的情况下nvme的盘会不会比sata的盘稳定点?

网友A:
nvme温度要比sata高不少

网友:
sata 反而用的老制程存储芯片多 新的 制程可靠性没有老的好

网友B:
SATA相对稳定一些。NVME容易因为过热而造成故障,温度是SSD的大敌。

网友C:
稳不稳定主要看固态品牌颗粒主控,和形态没关系!现在很多的NVME固态比sata固态还要便宜!!

网友:
的确, 现在很多的NVME固态比sata固态还要便宜

网友:
不存在,用料好就稳

网友D:
可是现在主板的m.2基本是NVME的多,由不得选

网友:
老牛拉破车最稳定了,所以SATA稳定

网友E:
稳定性其实都差不多的 只要是正规的 但性能有点差别

网友:
买大牌子的就比较稳,速度平时用其实不怎么感觉得出来。如果是用PS导入大素材之类的用Nvme会快很多

网友:
稳不稳定主要看固态品牌、颗粒类型和所选主控,和接口没关系

网友:
用料相近的前提下,sata肯定更稳,因为慢,发热小。

网友:
只要使用环境温度不高机箱风扇散热良好应该都能稳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me温度要比sata高不少

大不了配个风扇呗,反正只是游戏的时候开,噪音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相对稳定一些。NVME容易因为过热而造成故障,温度是SSD的大敌。

那看来还是看看sata的吧,还便宜点呢

网友:
哪个便宜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不稳定主要看固态品牌颗粒主控,和形态没关系!现在很多的NVME固态比sata固态还要便宜!! ...

nvme比sata便宜了?我怎么看都是sata的更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现在主板的m.2基本是NVME的多,由不得选

台式机的板子,无所谓啥接口都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定性其实都差不多的 只要是正规的 但性能有点差别

性能无所谓了,反正又不是生产力,读取速度比机械快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