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油烟机废油盒的改造

楼主(2023-08-01):
家里的油烟机用了20多年了,吸力还是非常好,当初1800元买的,
老机器废油收集的那个有机玻璃盒子买不到,
买了个帅康的油盒自己改了一下,塑料质量不行,
才几个月就裂纹了,
干脆找了个50转32的PVC转接头,
32的这头用胶水连接纯净水瓶盖,
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废油收集壶,
以后用短一截的瓶子没这么长,
不太好看,但是应该挺实用,废油收集多了直接扔。

楼主:
原本想过找个PP5的长方的塑料盒用磁铁吸附在油烟机上使用,但是磁铁吸附的,总没有用不锈钢螺丝固定的结实。

网友:
磁铁肯定不行,过重了就掉下来了。

网友A:
有点长,感觉会碰到头,可以换个小饮料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长,感觉会碰到头,可以换个小饮料瓶子。

短的瓶子还没喝完,原设计就是用短瓶子的,这个也是试验一下,遇到合适的油盒也可以拆了改回去。那个帅康的油盒不耐用,可能和被我改过也有关系,整体的上面一圈磨掉了4毫米左右。

网友B:
用300毫升的可乐瓶把外包装撕掉比这个能好看点

网友C:
这个不错,值得改装!如果改成管子,直接引到下水管,瓶子都可以省了!

网友D:
有小的不锈钢盒子卖吧?

网友:
这方法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小的不锈钢盒子卖吧?

不锈钢的不透明,里面有多少油不能及时观察,当然平时用也能用,就是如果习惯喷点清洗油烟机的清洗剂,油就多了那就不够用了,透明的看到满了就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00毫升的可乐瓶把外包装撕掉比这个能好看点

可乐瓶和这种纯净水的瓶盖不一定能通用,只能选一种,我是有20多年没喝过可乐了,纯净水瓶夏天经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值得改装!如果改成管子,直接引到下水管,瓶子都可以省了!

几千元的集成灶也是用大抽屉收集废油的,可能这废油到下水道对管道不太好,特别粘,容易堵。

网友:
吊着有点长,感觉会碰到头。

网友:
有想法!
家里的什么油壶太脏了,我扔了,找了个茶几或者叫抽子茶的饮料瓶子,大口的就行,脏了就扔!

网友:
这不科学,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值得改装!如果改成管子,直接引到下水管,瓶子都可以省了!

会把下水道给堵了

网友:
这个要申请专利

网友:
矿泉水瓶,随用随丢

网友:
火大了小心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