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刚学立创EDA,请大家多多指教,有谁有需要,不急的话可以帮画

楼主(2023-08-01):
刚学立创EDA,请大家多多指教,有谁有需要,不急的话可以帮画,需要提供电路图,PDF和准备用什么封装的器件

网友A:
画U盘主控板吗

网友B:
问一下专业版什么区别 我一直用标准版

楼主: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专业版什么区别 我一直用标准版

刚学,我一直用的就是专业版,还没用过标准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专业版什么区别 我一直用标准版

如果茶没理解错的话  专业版可能是打包成安装形式的exe程序   win下面需要进行安装,

标准版直接用浏览器就行

网友:
需要0.5mm/0.6mm/0.8mm/1.0mm的FPC插座转1.27mm/2.00mm/2.54mm的SIP插针转接板,两端都是20PIN,可以应对绝绝大多数的液晶屏了。
电路简单,两端共7个20PIN的插座都是一对一并联链接,可以直接用PBC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茶没理解错的话  专业版可能是打包成安装形式的exe程序   win下面需要进行安装,

标准版直接用浏览 ...

专业版也可以直接用浏览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U盘主控板吗

也可以啊

网友:
帮我画一张吧

网友:
请问一下,没有电路基础的能学么?主要是有兴趣,小白入门看什么视频会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
恭喜学会了

网友B:
专业版铺铜可以选择直接连接焊盘吗 标准版只能4个点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专业版什么区别 我一直用标准版

专业版更严谨,支持的器件更多,功能更多,建议直接上手专业版,也不是很难,有AD基础的话学的很快,操作跟AD很像.

网友:
又学习了一门技术,学好了可以画板挣钱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版铺铜可以选择直接连接焊盘吗 标准版只能4个点连接

标准版也能全连的,铺完铜选中铺铜,你铺铜的那个边框线,然后右边可以设置直连

网友:
现在只能在立创广场白嫖大佬的作品

网友:
直接白嫖广场大佬的图,在白嫖pcb,

网友:
是否有兴趣1:1远程复制一块PCB板子,我也正在学习绘制PCB中,楼主若有兴趣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