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百鑫明纬24V2.5A导轨式开关电源DR-60-24

楼主(2023-08-01):
前一阵子买的百鑫明纬24V2.5A导轨式开关电源,型号:DR-60-24。活动拿样价5.8元,可使用红包,原价要30多元。到手后拆开看了看,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对得起这个价格。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百鑫明纬24V2.5A导轨式开关电源,型号:DR-60-24。

铭牌左右两边对称卡扣固定。

从铭牌左边卡扣用一字螺丝刀轻轻一撬,即可打开外壳。安装复原时,先扣好右边的卡扣,然后对好左边的卡扣,轻轻一压即可。

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对得起这个价格。

电路板由左右两边对称的卡扣固定。

OB2263AP
昂宝出品的电流模式PWM控制IC

MBRF10200CT
肖特基整流二极管10A200V

5N65
N沟道场效应管5A650V

TL431A
可控精密稳压源,输出电压Vout=(1+R1/R2)*Vref=(1+R1/R2)*2.5。

TL431A调节电阻,R10(红红橙金/22K)上拉电阻,R8(红红红金/2.2K)和可调电阻串联构成下拉电阻,根据计算公式可知,可调最大电压上限值27.5V,下限值可根据选用的可调电阻阻值大小来定。

KBP210
硅桥式整流器2A1000V

点亮后,有绿色指示灯。调节ADJ(顺时针增大电压),可改变输出电压大小,范围在19.4V—27V之间。最大峰值电流3.9A,4A保护。待机功耗有点大,在1W左右。

去掉电阻R14(棕黑红金/1KΩ,功耗24*24/1000=0.576W),待机功耗可降到0.3W左右。拆除R14,会有一定副作用,简单的办法将R14阻值换成4—5K(功耗0.144W—0.115W),功耗会有所下降。具体可看坛友qrut的回帖。
附:R14电阻还有一个特别辅助功能,通电后绿色指示灯有些亮,这个大块头的电阻倾斜一下,正好可以遮挡住指示灯,通电后,发光会柔和很多。

相关链接:
两款3.x包邮的轨道电源拆解分析测试(百鑫明纬DR-60-12/DR-60-24)

网友A:
也买了这个

那个电阻拆了降低待机功耗,其他有影响吗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这个价格非常值

网友:
这个不错,感觉坛友都快人手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买了这个

那个电阻拆了降低待机功耗,其他有影响吗

同问,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输出负载电阻吧,拆下空载可能会输出电压跳变,是说有可能。

网友:
质量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真心不错,对的起这个价格,很好的备件。

网友:
撸了俩个24v的,,,也不知道能用来干啥。。。

网友:
掳了一个24V,12V没搞

网友:
24Ⅴ,12Ⅴ各一个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买了这个

那个电阻拆了降低待机功耗,其他有影响吗

正常情况拆了无任何影响,但是这个电源用的ob2263有突发模式,轻载正常应该工作在间隙模式。pwm是间隙输出的,设计参数匹配的情况下就算是间隙模式空载也是比较稳定的(有很小的波动,这个就是这个芯片的特性,不影响正常使用)。ob2263推荐30w以内,这款电源做到了60w因此造成辅助供电阈值参数不匹配,厂家用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手法,那就是舍弃突发模式的省电功能,减小泄放电阻,增大静态功耗迫使pwm ic 高于间隙模式阈值,这样输出不波动了,静态功耗也上去了。完全拆电阻有可能使辅助供电在进入突发模式阈值时欠压,这样输出会在短暂的pwm欠压保护和突发模式之间频繁切换,这个是异常状态,正常辅助供电是不会发生大幅波动的。解决方法 复杂办法重新调节辅助供电电压,需要改变压器辅助供电绕组参数 辅助供电限流和辅助供电滤波,将限流改成1欧 电容改成33uf 基本可以将辅助供电稳住,进入正常的间隙模式,此时可以完全拆除r14。但是由于辅助供电滤波匹配问题,会导致冷机启动延长,总之让不匹配强近似匹配就会有点儿副作用。简单方法就是拆r14阻值换成4-5k(24v版本)使pwm轻载突发模式略高于阈值,这样功耗降低大概1半也不会有啥副作用~

网友:
已经有两个高手测试过了

网友:
这个导轨开关电源真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拆了无任何影响,但是这个电源用的ob2263有突发模式,轻载正常应该工作在间隙模式。pwm是间隙输 ...

你那篇帖子只看到开头,后面看不了了,不知道这个电阻4-5K取值范围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篇帖子只看到开头,后面看不了了,不知道这个电阻4-5K取值范围是怎么确定的? ...

不懂装懂的喷子太多,受累不讨好所以不伺候了。4-5k可以使24v版本刚好高于Burst Mode阈值,脱离不匹配造成的空载波动,使电源介于节能模式和正常模式之间,是应对设计不匹配的折中方案。设计匹配时无需r14,r14原本只有泄放作用。这个电源静态功耗高就是因为设计不匹配,我用外接辅助供电或者改变辅助供电参数尽量匹配时,拆除r14空载是完全没有波动的,静态功耗也跟着下来,但是有副作用冷机启动慢很多,让30w方案适应60w就会有副作用。所以改阻值是最简单的方法,过了5ma阈值就不跳了,节能效果比匹配参数稍差一点儿也差不多能降一半儿,12v版本无需更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装懂的喷子太多,受累不讨好所以不伺候了。4-5k可以使24v版本刚好高于Burst Mode阈值,脱离不匹配造 ...

12V的版本无需更改 就是拆了电阻就行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2V的版本无需更改 就是拆了电阻就行么

12v静态本来就不是很高,无需更改~

网友:
还没有涨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静态本来就不是很高,无需更改~

也对 同样1K欧 12V才100多mW